各位高手来看看我的MINI CP双无刷电调是不是挂了

楼主(2012-05-03):
下午3D炸了一下,鸡鸡捡回来主电机就不启动了,即使100%油门,也只能听到电机启动前的那种“叮叮”的微小响声,接口换到尾电机接口上,主电机转动正常。晚上回家用万用表测了一下电调主电机输出端红黑两线的电压,油门零位时是5.3伏,其他油门位置时电压就变成0.6~0.9伏了,主电机完全无法启动。

电调外观无任何变化(热缩膜包着,里面看不见),尾电机输出正常,就是主电机输出不行了,BEC输出也没问题。

望高手指点一下,有自己修理的可能吗?不然就只好返厂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别以为好修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根线短路了

不明 ,兄弟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明 ,兄弟指点一下

是呢,指点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