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450配置

楼主(2012-05-03):
四通玩的差不多了想上个450,不知道配那些配件搭配稳定。初玩,装一台1000左右的先玩玩。我有一个40A电调,别的不知道配什么好。求各位大哥大姐给小弟出出注意!

网友A:
飞越空机 好盈40A电调 MG90S 斜盘舵机 GP750陀螺仪二手 DS520尾舵 浩马特 KV3800
热缩管 电烙铁 焊锡丝 香蕉头 T型头 内六角 螺丝刀一套 水平座 浆平衡器 螺距尺 球头钳 电池绑带 装机扎带 锂电池电量显示器(BB器) 魔术贴

网友B:
预算少了点~~
目前情况可考虑上小六通或者450,前提是有足够安全意识,练习过一段模拟器
小六通参考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11261
,亦可入V120D02S,和大机一样的结构但小得多,对新手来说可能有点坑爹
450可以参考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87117

网友C:
1000预算建议收2手,配置还好点

网友D:
1000预算建议继续4通

楼主:
这一套怎么样?能飞成什么样?一套全新的要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