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全国航空模型公开赛(南京)部分项目规则(F3P、F3R-R、纸飞机)

楼主(2012-05-03):
.比赛为室内电动飞机模型比赛,为了保证安全特规定:
1、
要求参赛模型翼展小于或等于1米。

2、
如模型有可能会引起安全隐患,裁判有权要求此模型不能参加比赛。
二. 允许一名助手入场,助手不准操纵模型。

三. 每名运动员一轮比赛时间为3-5分钟,满5分钟后所做动作不给分。

四. 模型起飞离陆即为正式飞行。每轮竞赛每名运动员在比赛时间内只准一次正式飞行。

五.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采用10分制评分,分数乘以难度系数为动作得分。各动作得分之和为一名裁判员对该轮的评分。每次比赛应由3至5名裁判员评分:3名裁判员评分时,以3名裁判评分的平均值为该轮竞赛成绩。3名以上裁判员评分时,则舍去最高和最低的评分,再计算平匀值作为该轮竞赛成绩。保留两位小数。

六.特技动作须按规定顺序进行,模型飞机每通过一次动作空域必须完成一个规定动作,方向不限,漏做动作补做无效。

七.竞赛分三角绕标、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三部分,一次起飞内完成。每个部分之间可调整航线,所有动作过程中只要模型碰到地面或室内其它物体,此轮分数即为0分

八.成绩按三部分得分总和计算,比赛飞行两轮,取成绩高的一轮为比赛成绩。

九.规定动作顺序,要求及难度系数。

A绕三角标2    成绩:第一名满分200分,其后(200S〃)×第一名S

从左至右起飞然后通过计时线飞至第一标外侧,到标后左转120º飞至第二标外侧,到标后左转120º飞至第三标外侧左转120º再次飞至第一标作第二圈飞行,第二圈飞到计时线结束。随后紧接着进行规定动作飞行,规定动作飞完接着进行自选动作飞行,飞完即可着落。

左右标杆之间距离20m,正前方标杆到左右标杆连线的垂直距离12m

扣分

从标内绕过(漏标),每漏一个扣5

没有完成20

B.规定动作       成绩:满分140

内斤斗2   失速倒转    双向横滚    方斤斗加14    扭力滚

1、内筋斗K=2
模型平飞进入,做内筋斗一个。
扣分:
(1)        筋斗不圆。

(2)        筋斗中航向变化。

(3)        筋斗中机翼倾斜。

2、失速倒转 K=2
模型平飞进入,拉起进入垂直上升状态,做一个180度失速倒转(左右方向不限).垂直向下,在进入的高度上拉杆恢复平飞.

扣分:

(1) 在失速倒转前后,模型不是垂直状态;

(2) 失速倒转不是准确180度.

3、双向横滚K=3
模型平飞进入,向左或向右横滚一周再向反方向横滚一周。

扣分:

(1)            高度变化。

(2)            航向改变。

(3)            横滚不是准确360度。

(4)            横滚速度不均。

4、方筋斗加1/4 K=3
模型平飞过中心线一段距离,拉起做垂直上升,1/2高度处做1/4滚,保持一段距离用侧飞做方筋斗的90 º转,上边一直保持侧飞然后再做方筋斗的90 º转向下,1/2高度处做反方向1/4滚,保持一段距离拉起至进入高度改平飞。

扣分:

(1)
模型上升和落下不是垂直状态

(2)
方筋斗四边不相等

(3)
滚转不在1/2处

(4)
上边侧飞不水平

5.扭力滚 K=4
模型平飞进入,1米左右高度在正前方拉起至模型完全垂直,加大油门保持模型高度,并不断调整方向舵和升降舵,此时模型是完全靠发动机拉力悬停,并且模型在发动机扭力作用下形成自转,悬停要求时间10-20秒左右,接着平飞改出。
扣分:
(1)模型垂尾至地面高度不是在0-1高度内,且高度变化明显。
(2)悬停时间太少,低于10秒。
(3)悬停时模型不够静止,左右前后摆动太明显。

C.自选动作(配音乐)       成绩:100分(10分制评分×10

扣分:动作不够优美

      音乐和动作协调性差

      动作过于简单

F3R—R
规则

1、具有垂直起降的飞行器和旋翼直径90cm以下的电动直升机均可参加比赛。

2、每轮比赛5分钟,共飞两轮,取成绩高的一轮为比赛成绩

3、成绩按完成任务所用的时间评定,时间短者获胜。共10个蓝色瓶子每撞倒一个得10分,每碰倒一个红色瓶子减5分,瓶子间距为50cm

4、飞行路线:(1).绕横幅3圈;(2)撞瓶子;(3)高台停机。

飞机在待飞区起飞后围绕横幅绕3圈,然后飞往撞瓶区用滑撬推撞瓶子,全部撞完飞往着落台着落。

5、扣分:绕横幅不满30分;着落在高台以外0分。

楼主:
纸飞机规则

一.    项目简介

       纸飞机是一项最能体现教育公平的科技体育项目,参与者用一张国际通用的A4纸,完全用手工折叠成一架纸飞机,进行飞行比赛,它是一项具有悠久历史的国际性体育运动,在国际上也有世界锦标赛。目前纸飞机的飞行距离世界纪录为58.82米;空中停留时间的世界纪录为27.9秒。

二、比赛项目

本次比赛只设两项个人比赛项目:

(一)、纸飞机飞行距离赛

(二)、纸飞机飞行滞空时间

三.比赛器材

为了与国际纸飞机赛事衔接,创立我国的纸飞机全国纪录,本届比赛的纸飞机用纸规格标准统一按ISO216国际纸张标准规格执行:纸张尺寸为:210mm×297mm或8.27英尺×11.69英尺,允许误差为±2mm或0.08英尺;克重为:80克(每平方米纸张的重量), 允许误差为±0.8克。比赛用纸张由大会统一提供。比赛选手要在参加比赛的纸飞机上写上自己的姓名。

四.比赛方式

     比赛时用自己拆叠的纸飞机,进行飞行距离赛和飞行滞空时间比赛。参赛选手在 20 分钟内用大会提供的纸完成4至5架纸飞机的制作与调试。只能折叠,不能胶粘、剪、订、悬挂任何物体(包括液体)。

  在比赛时间内(比赛时间根据报名参赛人数确定),参赛选手完成制作即可按编排顺序进入飞行比赛。

五.     比赛方法:

①参赛选手分别站在起飞线外进行比赛。②每名参赛选手可单向飞行3 次,模型出手即为正式飞行。飞出去的模型由本人拣取。③参赛选手在投掷模型放飞时,踩线和跨线成绩无效。

六.成绩评定:

比赛距离:模型机头的最前端垂足距起飞线的单程垂直距离为投掷距离。测量精确到0.01米,每0.01 米换算为0.01 分。比赛以较远两次投掷距离之和为个人比赛成绩并确定名次,得分高者名次列前。模型着落在边线外(机头超越边线)成绩无效。  比赛不设助手。

比赛滞空时间:折叠完成的飞机纸张不得有残缺,机身长不得小于15cm,翼展和不得小于10cm。对参赛模型采取自审和抽检相结合的办法,抽检不合格,该轮成绩无效。

网友:
配乐飞有难度哦!

网友:
比赛时间呢?

网友:
5.19

网友:
地点在哪里?

来观摩可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