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2012年全国航空模型公开赛(南京)F3P规则

楼主(2012-05-03):
.比赛为室内电动飞机模型比赛,为了保证安全特规定:
1、
要求参赛模型翼展小于或等于1米。

2、
如模型有可能会引起安全隐患,裁判有权要求此模型不能参加比赛。
二. 允许一名助手入场,助手不准操纵模型。

三. 每名运动员一轮比赛时间为3-5分钟,满5分钟后所做动作不给分。

四. 模型起飞离陆即为正式飞行。每轮竞赛每名运动员在比赛时间内只准一次正式飞行。

五.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采用10分制评分,分数乘以难度系数为动作得分。各动作得分之和为一名裁判员对该轮的评分。每次比赛应由3至5名裁判员评分:3名裁判员评分时,以3名裁判评分的平均值为该轮竞赛成绩。3名以上裁判员评分时,则舍去最高和最低的评分,再计算平匀值作为该轮竞赛成绩。保留两位小数。

六.特技动作须按规定顺序进行,模型飞机每通过一次动作空域必须完成一个规定动作,方向不限,漏做动作补做无效。

七.竞赛分三角绕标、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三部分,一次起飞内完成。每个部分之间可调整航线,所有动作过程中只要模型碰到地面或室内其它物体,此轮分数即为0分

八.成绩按三部分得分总和计算,比赛飞行两轮,取成绩高的一轮为比赛成绩。

九.规定动作顺序,要求及难度系数。

A绕三角标2
成绩:第一名满分200分,其后(200S〃)×第一名S

从左至右起飞然后通过计时线飞至第一标外侧,到标后左转120º飞至第二标外侧,到标后左转120º飞至第三标外侧左转120º再次飞至第一标作第二圈飞行,第二圈飞到计时线结束。随后紧接着进行规定动作飞行,规定动作飞完接着进行自选动作飞行,飞完即可着落。

左右标杆之间距离20m,正前方标杆到左右标杆连线的垂直距离12m

扣分

从标内绕过(漏标),每漏一个扣5

没有完成20

B.规定动作
成绩:满分140

内斤斗2   失速倒转
双向横滚
方斤斗加14
扭力滚

1、内筋斗K=2
模型平飞进入,做内筋斗一个。
扣分:
(1)        筋斗不圆。

(2)        筋斗中航向变化。

(3)        筋斗中机翼倾斜。

2、失速倒转
K=2

模型平飞进入,拉起进入垂直上升状态,做一个180度失速倒转(左右方向不限).垂直向下,在进入的高度上拉杆恢复平飞.

扣分:

(1)
在失速倒转前后,模型不是垂直状态;

(2)
失速倒转不是准确180度.

3、双向横滚K=3
模型平飞进入,向左或向右横滚一周再向反方向横滚一周。

扣分:

(1)            高度变化。

(2)            航向改变。

(3)            横滚不是准确360度。

(4)            横滚速度不均。

4、方筋斗加1/4
K=3

模型平飞过中心线一段距离,拉起做垂直上升,1/2高度处做1/4滚,保持一段距离用侧飞做方筋斗的90
º转,上边一直保持侧飞然后再做方筋斗的90
º转向下,1/2高度处做反方向1/4滚,保持一段距离拉起至进入高度改平飞。

扣分:

(1)
模型上升和落下不是垂直状态

(2)
方筋斗四边不相等

(3)
滚转不在1/2处

(4)
上边侧飞不水平

5.扭力滚
K=4

模型平飞进入,1米左右高度在正前方拉起至模型完全垂直,加大油门保持模型高度,并不断调整方向舵和升降舵,此时模型是完全靠发动机拉力悬停,并且模型在发动机扭力作用下形成自转,悬停要求时间10-20秒左右,接着平飞改出。
扣分:
(1)模型垂尾至地面高度不是在0-1高度内,且高度变化明显。
(2)悬停时间太少,低于10秒。
(3)悬停时模型不够静止,左右前后摆动太明显。

C.自选动作(配音乐)
成绩:100分(10分制评分×10

扣分:动作不够优美

      音乐和动作协调性差

      动作过于简单

网友A:
规则很细,也很正规,但怕的是中 国的裁判连自己都不懂F3P,却给有梦想,有技术的3P痴迷者打分,最终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假如我们都报着一种平和的心态,完全摆脱名誉、利益的追求,把这种比赛真正当成学习、提高自己的一堂演练课,那收获的也许会更多,否则只能是自己找气受。

网友:
1.绕标,规定,自选动作不降落连续飞?举办者知道这些比赛项目都是不同的飞机不同的配置么?还是要挑战一下大家电池的续航时间?
按照绕标需要50秒左右,规定动作2分钟,那么只剩下2分钟的时间来飞最精彩的自选动作了,哪有这样的安排?
怎么看都像是懒得进行3轮比赛而进行的流水比赛。

网友:
不过现在f3p还没有形成自由体操那种固定动作,确实比较难进行量化评分。
不知道是否有人或者组织,整理一个类似于自由体操那种固定的动作,进行一个量化评分。

网友:
按照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学与技术协会于2012-4-28发布的 全国航空模型公开赛(南京站)组委会于二〇一一年八月十一日下发的文件中所述,F3P于第一阶段在5月19日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明故宫校区举行。
http://kx.nuaa.edu.cn/new/News_View.asp?NewsID=11086

网友:
在我们学校举行……到时候打酱油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规则很细,也很正规,但怕的是中 国的裁判连自己都不懂F3P,却给有梦想,有技术的3P痴迷者打分,最终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假如我们都报着一种平和的心态,完全摆脱名誉、利益的追求,把这种比赛真正当成学习、提高自 ...

王大爷说得对!心态重要~~
不过国内才仅仅起步阶段,可以宽容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实际测试,就算你飞的很慢,绕标最多用15秒况且这个是要竞速的。规定动作1分钟也绰绰有余了。比赛场地是一个篮球场的大小,很紧凑的。制定规则的都是有着多年经验的教练或裁判。不会出你想的这种低级错误的。。。。

楼主:
经过测试。飞完规定动作才1分50s,后面时间足足有余

网友:
连飞这么久有点累.......不过4分钟以内就能飞完全部动作,耗电不是问题~

网友:
方筋斗加1/4滚 出滚时是倒飞!?

楼主:
回复 网友C:

改出时候是正飞

网友:
一架飞机要求兼顾竞速,低速,超机动性,本身就是一个很低级的要求。
想不明白这三个比赛连续飞下来,除了省时间,有什么好处。
国际上F3P比赛也没有这个绕标这一回事。如果说绕标是个考验基本功的筛选,还可以理解。

网友:
居然要求绕标和动作用同一架机,而且还不能降落,真没见过这样的规则!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四分之一滚啊,两个四分之一滚不就是滚了半圈嘛,虽然一个是正滚的,一个是反滚的,但是一个是头朝上,一个是头朝下,不等于朝一个方向滚了二分之一圈嘛,那改出时就是倒飞了?

网友(2012-07-15):
回复 楼主:

对飞机有要求吗 双翼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Techone 新品Pulama-EPP 双翼3D机 怎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