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定高”和“锁定航向”不能同用?

楼主(2012-05-03):
玉兔“定高”和“锁定航向”不能同用?我的JJ只要开了定高功能,锁定航向就不行了,JJ会原地转,比不开锁定航向的效果明显更差。但关了定高就又没问题了。当然单独使用定高又是正常的

网友A:
是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B:
 没这问题的飘过 建议你重新校准罗盘

网友C:
同样的困扰

楼主:
回复 网友D:
校准做N次。效果一样

网友E:
定高和锁定航向可同时用!

网友F:
是LZ飞控问题

楼主:
哎。没办法,只能找新固件再试一试了。

网友G:
可能發射set了混控.

楼主:
回复 网友G:
什么意思?不是很懂。

网友H(2013-10-02):
为什么我开了航向锁定机子向定高就不行了,一直缓慢上升知道收油才掉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