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

楼主(2012-05-03):
在凤凰模拟器如何关定速,刮小风。万分感谢

楼主:
随便能不能再给个软件的菜单说明书

网友:
找一下 很简单的

网友:
在模型的参数里面。把定速的选项去掉就好了

楼主:
我的凤凰还是英文版的,定速成的选项在哪

网友:
关于凤凰3.0油门设置处于定速状态的解决办法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light=%2Bgph%5C_x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