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的电机散热问题!

楼主(2012-05-03):
入了一台二手MINI CP,400的电,带头罩飞,也就三分钟无力了,电机十二分的烫,手不能放到上面0.1秒,不带头罩五分钟,动力依然充沛,电机烫,但手可放上1秒!
看来,MINI CP用原装的强磁电机动力是够用,关键是做好散热!

初步打算是把4#6的一个烂头罩剪剪在散热部位挖孔装上试试!另外,浙商的那个散热片有帮助吗?大家还有别的好法吗!

网友:
改主無刷

网友:
我的mini cp也是一样,温度超过50度就开始疲软,温度下来有没事了,我已经买了浙商模型的散热,但还没到,不知道效果怎样。

网友:
浙商那个散热片可用,我原来用在G CP上,效果还可以。但MINI CP我是直接改的无刷,没试过。但你们收到那个散热片后不要失望,因为做工很粗滴,以至于我后来都想DIY一个给换上

网友:
买了mini,还没发货呢

网友A:
我也打算入MINICP,求经验

楼主:
把头罩剪了 好很多 续航动力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打算入MINICP,求经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11261

楼主:
只要散热好  没必要改无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mini cp有双向传输,在控上看看温度多少。我350MAH电池可以飞7分钟左右,下来电压3.6V,电机温度65左右。
改无刷后电调超热,3分钟就无力了,温度超过70

是不是也有官方双无刷主尾电调颠倒那原因,搜搜老帖子,换一下看有改善没

楼主:
标题

只要散热好  没必要改无刷  华的工程师应该考虑重新设计头罩帮助散热  或加装散热器 很简单 把大奖的风引过去就行

楼主:
搞定!在GCP上开了个口 不太美观 但原厂200的电 能飞4分钟了 用Mcp的240电 5分钟
MCP的头罩上用烙铁在电机处烫开了不少孔后用400的电飞4分钟无力 又把电机上的测温头拆下 调了一下电机齿和大齿的间隙至电机齿不动 大齿稍可晃动 后 一块400的电6分钟30秒下来 3.74 很满意 搞好散热 不用换无刷

网友:
说来说去 我飞MINI的
感觉还是改无刷来的实在 续航能力好(原厂电机 一块电下来就得降温,无刷 一次性飞个两三块 无压力) 动力又足 如果要求不高 直接改官方的双无刷(主要是电调,电机性能有钱可以换别的) 一劳永逸 省事

网友C:
无刷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刷是必须的!

+1

楼主:
事实证明,改无刷是没必要的!
把MCP的头罩剪开!400的电飞航线7分钟,下来3.74V,依然有动力爬升!
把GCP的头罩剪开!240的电飞航线5分钟,下来3.74V,依然有动力爬升!
散热好,电机应该也耐用了!
改无刷重量增加,耐摔下降!续航下降!

网友:
回复 网友B:

d7控有双向传输功能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我的mini每次飞到3.9v就飞不起来了,,所有电池都是··

网友E:
??????????????为什么我的mini每次飞到3.9v就飞不起来了,,所有电池都是··

网友D:
还是散热问题呀!
事实证明,天热剪头罩也不行了,还是改无刷吧!

网友F(2013-03-06):
我的mini开始还可以,现在一个月多后,一块350mah的电池就飞2分钟就落地了,实在不知道怎么玩了,**。

网友G:
良好散热情况下,有刷电机寿命大概多久?能自己换刷么?

网友H:
搞好散热 不用换无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