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 和固定翼电子配件通用吗?

楼主(2012-05-03):
我有个250电直,不知道能不能吧电子设备移植到固定翼上装机。。。。烦请同行的 告知。谢谢。

网友A:
电池,电调。其它好像不行

楼主:
原帖由
huyf
于 2012-5-3 11:37 发表
电池!
只有电池吗。。。无刷电机 和电调不能用吗

网友B:
全部都可以用 2000多KV马达 可以用在后推上。。。电池自然不用说
电调40A-60A 可以用在1.4米塞斯纳等类似机型上。也可向下兼容小飞机
9G舵机。。EPO固定翼几乎全系列用9G舵机。。

网友C:
一般来说,用在直机的设备比用在固定翼上的要求高些,如:电池、电调,用在固定翼上应该没问题

网友D:
电机不行,电池,电调要看你什么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