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450PRO同志们能不能给点建议

楼主(2012-05-03):
我用标准长度的的尾
舵机
连杆钢丝,长度330mm,总感觉调整中立点的时,杆头部的球头扣几乎要旋转出来了,这个杆有点不够长,应该能在335mm调整就比较踏实了。大家的感觉呢?

网友A:
装过SPORT,感觉说明书上标注的连杆长度属于浮云!

网友B:
这个跟尾舵机的规格有关,DS520就够长,3688之类的就有点不够长

网友C:
说明书不准的,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D:
说明书仅供参考

网友E:
飞越的貌似有碳纤拉杆···

网友F:
按照尾舵中位和机械行程调整拉杆

网友G:
说明书是按照亚拓的标准来的吧,所以舵机也要是亚拓的

网友H:
LZ盲从了,伟人曾经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俺现在说的就是唯一标准

网友I:
是有点不够,但是我还是将就用,碳纤维拉杆我有,但是不敢用,怕炸坏尾舵机

网友J:
我用DS520感觉很合适。

网友K:
把说明书扔了

网友:
飞越的发现过,切短了尾管用了

网友L:
没有这个感觉,可能我新手。

网友M:
根据实际情况来就好,这个没必要太纠结什么吧

网友N:
舵机盘上做调整啊

网友:
现在怎么这么多撸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有点不够,但是我还是将就用,碳纤维拉杆我有,但是不敢用,怕炸坏尾舵机
我找到一个方法,将淘汰的日字框拉杆沿一边切开,变成长臂球头扣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有点不够,但是我还是将就用,碳纤维拉杆我有,但是不敢用,怕炸坏尾舵机
哈哈,我已经炸坏一个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