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用油 和 大电池

楼主(2012-05-03):
师兄们既然进来了 就留句话 给后来的师弟们一个学习您的机会

我的车床变速箱 和 导轨 用的是 普通汽车发动机用的机油   丝杆上抹得是黄油

车床买来时 变速箱里的油非常稠 但底部分层 有黄白层  所以 抽出 换成新的 比较稀的 机车机油

正确的油是什么  在那可以买到 懂得的一定要说啊 给您鞠躬了
.
另 为了吸引眼球 发一张蓄电池照片  问下  2v  300ah  的报废电池一节能卖多少钱 大概有30斤重吧

另外 这样的电池组 如卖废品是啥价位 2v 300ah左右

另外 这样的电池组 如卖废品是啥价位 2v  300ah左右

网友A:
电池4块钱一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4块钱一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4块钱一斤。
                                                                                                    是吗

楼主:
我主要想知道的是---------油!  不是 神油   也不全是 电池

网友:
最吸引眼球的还是这电池组啊,快快放二手区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想知道的是---------油!  不是 神油   也不全是 电池
                                                                                                    一般好点机油就行了,哪有那么讲究的,个人认为:loveliness:

楼主:
那么重 而且 物流还不寄 因为大电流放点非常危险 所以  想都不要想 但是本地师兄 我可以送一节 应为报废的电池组里 都会有性能非常好的单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好点机油就行了,哪有那么讲 ...

我目前就是这样和你一样不讲究    但还是想明白一下

网友:
汽车机油是保证在低温时候有较好的流动性,但是高温的时候又有合理的粘稠度,机床的没那么高要求根据转速选择好像是30~70#的都行,速度高的就选稀释点的,速度慢的就选粘稠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重 而且 物流还不寄 因为大电流放点非常危险 所以  想都不要想 但是本地师兄 我可以送一节 应为报废的电池组里 都会有性能非常好的单节
                                                                                                    楼主哪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哪里的

看短信    看了你的名字  总让我想起神油的某个马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吗

是的,是净重,里面的水要全放掉的。

网友C:
你也太客气了,中日之间有世仇,日本的鞠躬礼易引起国民的反感,快拉倒。我爱说,就给你瞎说一通。这个问题应该是正宗车工最有发言权。我这是爱好,半路出家,没有见过说明书,看过怕是也白搭,5,6十年过去了,啥都变化很大的,也是不懂,吓整。照葫芦画,生。搬硬套。我用的是汽车机油,感觉太稠,就对的缝纫机油,齿轮箱我用的是双曲线机油,丝杠上也应该用的是机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是净重,里面的水要全放掉的。

里面不是水  是胶体  这种是阀控免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短信    看了你的名字  总让我想起神油的某个马甲
                                                                                                    咱和那个可是完全不一样,那个是吹的,咱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也太客气了,中日之间有世仇,日本的鞠躬礼易引起国民的反感,快拉倒。我爱说,就给你瞎说一通。这个问题应该是正宗车工最有发言权。我这是爱好,半路出家,没有见过说明书,看过怕是也白搭,5,6十年过去了,啥都 ...

我是怀念54运动时期  学生见了老师的鞠躬礼   您太过敏了 也和我一样仇日 多谢你提供的信息 给您鞠个中 国的传统躬  哈哈

网友D:
20号机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号机油!!!!

截至目前  用的都是机油  我最晕的就是机油标号
百度一下

对于机油的选取也是一种常识,机油的功效发挥主要取决于其粘度,理想的机油最好能在引擎全速运转时和高温下保持粘稠度、不分解,在寒冷的天气时易于流动、不凝结。我们现在大部分人所使用的都是多粘度(多极)机油,其标号一般为:5W—30、l5W—40、20W—50等,这种标号横杠前半部分表示该标号机油所符合的冬季低温粘度性能,横杠后半部分表示符合的夏季高温粘度性能。W前的数字越小,表示润滑油在低温时的流动性越好,汽车冷启动越容易。而W后边的数字越大,则表明该机油在高温环境的粘稠性越好,生成的油膜强度更强。 机油小贴士:10W-40就是它的SAE标准粘度值,这个粘度值首先表示这个机油是复级润滑油(现在民用领域已经基本没有单级润滑油了),W代表WINTER冬天,W前面的数字是代表倾点温度,简单来说就是结冰点温度。10W的机油对应的结冰点温度是-25℃,其它常见的0W是-35℃,5W是-30℃,15W是-20℃。W后面的数字代表机油在100℃时的运动粘度,数值越高说明粘度越高。40代表100摄氏度时运动粘度标准为12.5mm2/s到16.3mm2/s之间,绝对不是某些坊间说法所称可以在40℃之下使用。要知道,发动机运转时的温度不一定是取决于环境气温的,长时间高转行车发动机温度轻易就可以到达100℃,可我们目前还没有100标号的润滑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不是水  是胶体  这种是阀控免维的

那估计卖不到那么贵。是以金属重量计算价格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另高兴那是电池属于危险品,俺 指是向你收4元一斤危险品处理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高兴那是电池属于危险品,俺 指是向你收4元一斤危险品处理费

晕  这是和熟悉的老朋友打招呼的表情 你咋理解成这样了 我晕死

网友F:
变速箱最好加专用的齿轮油,因为齿轮油一般带抗磨和极压潻加剂,也很好买,汽车摩托车的变速箱油就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变速箱最好加专用的齿轮油,因为齿轮油一般带抗磨和极压潻加剂,也很好买,汽车摩托车的变速箱油就很好了。

多谢 马上去查资料 多谢

网友:
低速转(不超1200转)的用普通齿轮油就很好了,整天油泡着就算差点的油也影响不大的,黏度看你那的温度了,在最冷的时候要不至于粘的转动困难就行了,好的齿轮油一般不是很浓的,讲究的是流动性好还有油膜的耐压坚固度。电池的话,我前年拿报废电动车免维护的四个去(每个20AH的),卖给收废站两百2十元,现在应该还多点,水电池便宜些。

网友G:
这电池是通信机房用的吧~卖的时候小心点哟~现在正打击破坏三电设施犯罪呢:D

网友:
这是铅酸电池吗?

网友H:
最好用大型机械齿轮油!汽车上用的就买变速箱油也可以!买差点的就行了!不然太贵了划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好用大型机械齿轮油!汽车上用的就买变速箱油也可以!买差点的就行了!不然太贵了划不来!

多谢 条理清晰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电池是通信机房用的吧~卖的时候小心点哟~现在正打击破坏三电设施犯罪呢:D

师兄过虑了  我是给单位提供个处理参考价 朋友来了 拿个好点的送人是小意思 从我手难卖出去一块

网友:
汽车用机油应该是不对路的,汽车用油常温下是厚些的,高温下又变稀了。机床产生不了那么高的温度,阻力大磨损大。也想正规的买一桶用,到我们这最大的机电商店一问,卖货的拿出个饮料瓶,20元一瓶,文字说明啥都没有,这你说能不能买?卖汽车用油的到处都是,机床上的倒是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我才自创的非常2和1.前几天我们这报纸登的说的是百分之70的机油都是再生油。都是他**胡整,我这胡整也就坚持下来了。

网友I:
台灣車床的齒輪箱一般使用r68齒輪油
我是買最便宜的國光牌
這種油是完全透明的
導軌也是國光牌的r68導軌油
顏色有一點點的淡黃色
兩種的價格都是1加侖4百多台幣,不到人民幣100元
五呎車床的齒輪箱油量剛好是1加侖
導軌油用的少
一個油壼可以用很久
1加侖大約可以裝個幾十壼吧?

台灣一般螺桿上不加黃油
以免黏上鐵屑加速開合螺母的磨損
一般是用長條狀的破布沾上導軌油
套入螺桿的溝中
啟動螺桿來回走上幾次就清潔完畢了

网友J:
标题

老乡  我的机器里边的油非常清亮。我也没有计划去换。当时打开准备换汽车的桥箱油的。幸好没换。我的还没有转起来呢,打算先去找尾座。兄弟最近还去长葛么?

网友K:
一般车床用油没什么特殊要求,差不多就行

静压轴承的就要按说明书规范了

旧铅酸电池  我这里是 把水倒掉后 三块八一斤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台灣車床的齒輪箱一般使用r68齒輪油
我是買最便宜的國光牌
這種油是完全透明的
導軌也是國光牌的r68導軌油
顏色有一點點的淡黃色
兩種的價格都是1加侖4百多台幣,不到人民幣100元
五呎車床的齒輪箱油量剛好是1加 ...

常读您的帖子 学习好多知识的同时也认得了不少繁体字 多谢 鞠躬致意

楼主:
引用 网友J:
老乡  我的机器里边的油非常清亮。我也没有计划去换。当时打开准备换汽车的桥箱油的。幸好没换。我的还没有转起来呢,打算先去找尾座。兄弟最近还去长葛么?

我的上层油也是很清亮  但是齿轮组转动起来 发现翻转出的油分层 有黄白色的沉淀层被翻转上来 所以考虑换油 长葛一定要去 要不咱们的尾座那寻去?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一般车床用油没什么特殊要求,差不多就行

静压轴承的就要按说明书规范了

旧铅酸电池  我这里是 把水倒掉后 三块八一斤

多谢指教 鞠躬致谢

网友:
通讯机房用电源,干式防爆电池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