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 用过701陀螺仪的兄弟 帮帮忙 连到接收上

楼主(2012-05-03):
最近在论坛收了个二手的  701陀螺仪 不带定速探头    我想装在亚拓500上  我用的是山寨的 福特把接收   请问哪位兄弟会连接   请指点  兄弟先谢谢了

网友:
各拍一张图片给我,我给你联线

网友:
试一下

试一下

楼主:
谢谢兄弟的指点    我还有一点没弄明白    那  接收机上原来叉3通道上面的那个插头也就是接收机供电的那个插头叉在哪里

楼主:
按照图上的方法连接上了  但是好像不对劲    马达一个劲的报警    陀螺仪也不自检 好像只显示版本信息     再次求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图上的方法连接上了  但是好像不对劲    马达一个劲的报警    陀螺仪也不自检 好像只显示版本信息     再次求解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AxNDU1MTEy.html

网友:
从上往下看:
Gyro:这个接陀螺感应器,防反插的

Rsen:RPM传感器,即定速感应器

Rin/SB:Rudd输入,插接收机尾舵通道(另一个功能是S.BUS信号)
Tin:Throttle输入,插接收机油门通道
Gain:Gain输入,插接收机陀螺感度通道
rpm:rpm转速选择,插接收机用来切换感度的通道,JR插5通道,
Futaba插7通道

Tout:Throttle输出,接油门舵机

Rout:Rudd输出,接尾舵机

网友:
其实铁汉早就有出视频,要善用度娘

楼主:
兄弟   我的是亚拓500  你就直接告诉我  放大器上用几插几根新    都插在 那个孔位上    插接收机  的 第几通道就成了   兄弟不才   上面的有点看不懂   谢谢  在就是 我的 GY701是用500上的  不用定速的

楼主:
放大器上  用插几根线    都插在那个孔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大器上  用插几根线    都插在那个孔位上
忘了画Rin/SB那根线,与接收的4通道相接,也用公对公的头,如不用定速的话,放大器上Rsen、rpm两个头不用插,别的按我画的图接就可,再给你链接一下千红的701设定的帖子,结合铁汉的视频看,就更明白了。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07246&highlight=701

楼主:
多谢上面两位热心的 模友  经你们的指点问题已经解决了     十分感谢   感激不尽

网友(2013-12-03):
悄悄问下701能用2s电池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