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 V2.0 升级调试步骤分享(全文完成 欢迎指教!)

楼主(2012-05-03):
最近升级了3GX V2.0程序,把升级调试步骤和大家分享一下,水平有限,欢迎批评指正!
从进入www.align.com.tw首页,点击3GX 2.0下 载链接

楼主:
程序下 载完成后,需要在电脑上进行安装。原有的3GX 1.2程序无需卸载,安装程序会自动覆盖老的版本。

双击电脑桌面3GX
V2.0
图标,进入3GX程序,语言选择中文

在通电联机之前,需要检查舵机是否正确连接3GX,接线的方法说明书和论坛上的帖子有过说明,这里就不多说了。我们使用的是FUTABA T8FGS发射机,FUTABA R6203SB接收机,采用的是3GX SB接线方式。V2.0版与以前版本不同的地方就是,当机头朝前放置,调试者在飞机尾部时,十字盘右侧的舵机必须连接3GX上的AIL(副翼)通道,十字盘左侧的舵机必须连接PIT(螺距)通道,这点很重要,请不要忽视。

3GX原配的USB数据线连接好PC3GX,打开发射机,再打开接收机电源开关,当软件界面中的连线状况:USB 显示绿色,表示3GX成功与PC连接。

点击软体升级,可以看见右下角有更新按钮,点击更新

选择3GX V2.0升级程序

进入升级程序界面后点击update,右下角的进度指示条开始走动,几秒钟后,更新完成。可以看见飞机上的舵机动作,系统自动重新自检,退出程序,软件升级完成。

楼主:
打开发射机,按住3GX上的SET键,打开接收机电源,在3GX5个跑马灯依次亮完前松开SET键,进入DIR模式,此时,3GX显示为DIR绿灯亮起。

上下推动油门摇杆,看看舵机运动方向是否正确,正常的动作是推高油门是,3个舵机同时向上运动,即十字盘向上运动,拉低油门则反之,如果发现舵机运动方向错误,请通过发射机的舵机反向功能将其修正。

动作副翼和升降摇杆(本人为美国手),看看斜盘动作是否正确,如有反向动作,将发射机SWASH MIXAILELE的百分比修改为负值即可,具体的混控百分比数值暂时沿用50%默认设置,暂不修改。

将油门摇杆放置在正中间,
进入发射机SUB TRIM功能,适当调整AILE ,ELEV,PIT,数值,使得舵机摇臂保持水平,适当调整舵机连杆长度,使得十字盘呈水平状态。您可以使用其他一些辅助工具,来调整十字盘水平。

先将EFL的连杆,即十字盘推桨夹的2根连杆按照原厂说明书设定好长度。如果十字盘调整水平后,大桨螺距不为0度,或者出现大桨最高点和最低点的正负螺距不对称现象,请适当调整舵机连杆和ELEV舵机SUB TRIM,使得十字盘在水平状态下,略微上升或下降。最终当油门摇杆在中点位置,大桨螺距为0度,油门高点和低点的正负螺距对称。

适当调整AWASH MIX中的PIT百分比,使得螺距高点+12度,低点-12度。OK! 当然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合理调整最大螺距和最小螺距的值。

网友:
还有呢?不会就这些吧?

楼主:
保持油门摇杆在中点,将副翼摇杆向右打到最大,适当调整SWASH MIX
AIL
的百分比数值,使得副翼循环螺距为8度。测量副翼循环螺距的时候,请在大桨转至机头正前方(即与机身平行)测量。

将大桨旋转至飞机的正侧面(即与机身角度垂直),将升降摇杆向前推至最大,适当调整AWASH MIX ELE的百分比数值,使得升降循环螺距为8度。请注意,3GX V2.0版,要求循环螺距必须为8度,这是后面一系列调整设定的基础,这点很重要!

楼主:
保持油门摇杆在中点,请注意,以下所有的设定全部是油门摇杆在中点的情况下进行设定!
按一下SET键,此时3GX进入第二个灯号的设定,即混控辨识即升降舵行程设定。

轻推升降舵摇杆到最大舵量,请注意,推升降舵摇杆时,手的动作不要干涉副翼上的舵量
此时,3GX上的STATUS灯会闪烁,代表3GX正在记忆相关数据。摇杆保持在最大舵量几秒钟,然后将摇杆回至中位。此步骤设定完成

按一下SET键,进入3GX第三个灯号的设定,即升降舵正反向设定或者叫升降舵修正方向的设定。

前后方向摇动机身,正确的修正动作应该是,当您向前倾斜机身时,十字盘会向后倾斜。如果发现十字盘修正方向错误,可以拨动升降舵摇杆来修改十字盘的修正方向。一旦修改了此参数,3GXSTATUS灯会由绿灯变成红灯,或者反之。只有当STAUS灯的颜色改变后,才证明此参数修改成功。
请注意,这个设定很重要,错误的设定会导致炸机。

按一下SET键,进入3GX第四个灯号的设定,即副翼行程设定

向右将副翼摇杆打到最大舵量,请注意,打副翼摇杆时,手的动作不要干涉升降舵上的舵量
此时,3GX上的STATUS灯会闪烁,代表3GX正在记忆相关数据。摇杆保持在最大舵量几秒钟,然后将摇杆回至中位。此步骤设定完成

按一下SET键,进入3GX第五个灯号的设定,即副翼正反向设定或者叫副翼修正方向的设定。

左右方向摇动机身,正确的修正动作应该是,当您向右倾斜机身时,十字盘会向左倾斜。如果发现十字盘修正方向错误,可以拨动升降舵摇杆来修改十字盘的修正方向。一旦修改了此参数,3GXSTATUS灯会由绿灯变成红灯,或者反之。只有当STAUS灯的颜色改变后,才证明此参数修改成功。
请注意,这个设定很重要,错误的设定会导致炸机。

再按一下SET键,3GX的所有设定灯会同时闪烁,十字盘会保持水平,上下小幅度跳动3次,系统自检,自动跳出设定状态进入开机状态。然后设定灯全部熄灭,STATUS绿灯亮起,因为是电动飞机,我们将采用电调定速,所以GOV灯的状态不用理会。
至此,3GX本体的设定全部完成,关于尾舵陀螺仪的设定,同亚拓GP780的设定完全一样,在待机状态下长按SET2秒即可进入尾舵陀螺仪的设定,这里就不多介绍了。

今天就到这里,明天继续3GX电脑联机参数的详细设定。待续...........

网友:
明天继续观看!

网友:
很好,,,终于有T8FG的教程了,,,,,,,,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450 sportv2 也是看你的帖子装的  这个又要看你的帖子装了

网友:
LZ我等你明天的東西

网友:
感谢lz 无私分享

网友:
等我有了也看看

网友:
謝謝 這真的是好文分享,如果航模界多一些這種好心人上來分享經驗我想真是福氣

网友:
好贴必须要收藏!这下调3GX有个参考。

网友:
继续观注

楼主:
白天太忙,晚上抽点时间继续3GX V2.0的设定
电脑上飞行特性的设定是个很头疼的事情,每个人的飞行手感和风格不尽相同,所以要提供一个大家都满意的参数很难。想到现在玩无副翼直机的模友,先前基本都飞的是有副翼的直机,再一个想到多为新手提供一些参考,决定就把这台600调整为接近于有副翼的手感。当然450上也可以尝试,我们实际用这个参数飞了一下450,感觉也不错。如果您是高手,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自己慢慢修改。
以下参数如果您需要修改,建议每次增加或减少5%的数值,如果一次性过大的修改,可能会导致飞机的手感修改前后差异巨大,难以驾驭。
飞行手感的调整需要多个参数配合调整,包括遥控器上的参数。总之一点,要调出一台手感自己满意的飞机,需要花一点时间和耐心。
3GX原配的USB联机线插好,并接入电脑的USB接口
打开发射机,接收机电源,3GX启动自检,OK

启动电脑上的3GX设定程序,进入飞行特性参数1界面

升降舵和副翼滚转速率调整
这个设置大家都比较好理解,默认数值为50%,参数设置越大,副翼和升降舵,在打遥控器杆时,舵机速度运动越快,当然,最快的运动速度都不会超过舵机固有的物理特性速度。在飞机上的表现就是,数值越大,打舵的时候,飞机在副翼和升降方向的运动就越快。
因为120CCPM十字盘的物理特性,加上飞机的本身特性,如果升降和副翼设置为一样的参数,实际飞行中会明显感觉到升降方向的动作要比副翼方向的动作迟缓,所以我们适当加快了升降舵的滚转速率,来达到十字盘上升降和副翼4个方向上手感的一致性。
我们的设定值:副翼35%
升降舵40%

升降舵和副翼行程极限的调整
此项参数其实就是设定的副翼和升降舵的最大行程,即循环螺距的设定。
所谓最大行程就是十字盘左右倾斜或者前后倾斜时,舵机连杆或混控臂不干涉十字盘运动的最大倾斜角度。可以根据自己的飞行水平设定合适的最大行程量,此参数软件默认值为70%
因为先前V2.0版调整的基础设定,要求将副翼和升降的循环螺距设定为8度,所以在软件上,最小的行程就是为循环螺距8度。
我们的设定值:升降舵行程极限和副翼行程极限均为默认值70%

与使用遥控器设定飞行特性不同,最大行程量的设定,不会立刻在飞机十字盘动作上体现出来。
那么,你可以按照这个方法来设定
1.
先保持默认70%设定值
2.
如果现在准备设置副翼行程,那么将副翼摇杆打至最右
3.
增加或减少最大行程数值
4.
点击Write(写入),可以看见,这时十字盘的副翼倾斜角度会发生变化
升降舵行程极限的设定也可以采用这个方法
因为我们不能实时的看见斜盘动作,只能在软件写入后才能看见十字盘倾斜角度发生改变,为了避免出现行程设定过大,十字盘舵机顶死烧毁,所以建议每次的修改值为±5%增加或减少

楼主:
集合螺距柔化和循环螺距柔化的设定
关于什么叫集合螺距,什么叫循环螺距这里就不多说了。谈谈柔化,什么叫柔化?比较难说清楚。是否记得某些遥控器的功能中有舵机延时这个功能?为了防止飞机在切换飞行模式和开启某些动作开关时,舵面的突然变化,造成飞机姿态的突然改变,使得我们难以操控。凤凰电调在由悬停模式切换至特技模式的时候,转速不是陡然提升,而是有个加速的过程。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柔化。
那么回到设定中,集合螺距的柔化就好理解了,当急推急停油门的时候,飞机不会立刻立即上升或下降,是有一个比较平顺的过程。循环螺距柔化也可以同样理解,不同的只是柔化对象为副翼和升降舵
有的人喜欢干脆直接的动作,那么应该降低柔化值,有人喜欢那种软绵绵的动作,那么应该适当加高柔化值
我们的设定值:集合螺距柔化20%
循环螺距柔化10%

集合螺距加速和循环螺距加速的设定
这个设定个人认为和上面的柔化设定恰恰是相反的效果,设定加速后,摇杆打舵动作的开始的瞬间,舵机就会直接反映手上的动作,加速值越大,舵机跟随性就越快。
但是过大的加速设定,会使飞机动作的启动速度太快,难以操控。
我们将集合螺距加速设定为0,因为不太喜欢那种过于灵敏的上窜下跳的感觉,飞行高度难以控制。
为了使得十字盘的动作更加跟手,我们将循环螺距加速设定为20%

今天先到这里了,白天飞飞机,调飞机,修飞机,晚上写飞机,呵呵,飞机不是生活的全部,所以现在准备去喝啤酒看电视去了!
待续。。。。。。。。

网友:
等待续集.............................

网友:
顶LZ 你辛苦了 期待````等你弄玩 全抄你的 哈哈```````````

楼主:
进入飞行特性参数2设定界面

飞行风格参数的设定
何为飞行风格?很难表达清楚。打个比方,当飞行风格参数设定为0时,我们觉得飞机就好似一根铁棍子抓在手上。反之,当参数设定为100时,就感觉飞机像条泥鳅,很难抓住。这样解释相信大家都比较好理解一些。各人的风行风格和手感不同,有人喜欢很呆的飞机,有人喜欢很贼的飞机,那么可以通过调整这个参数实现。
我个人喜欢操控感觉适中的感觉,太贼了驾驭不了,这里设定使用默认值50%
为了使自旋时操控性更佳,手感更好,我们打开了自旋最佳化开关

十字盘回复水平速度设定
十字盘回复水平速度的意思是,当机身出现倾斜时,如果遥控器上没有打舵,十字盘会自动的回复水平状态。这点和平衡仪的回复水平有点不同,平衡仪是将十字盘回复至对大地来说的绝对水平位置,但是无副翼系统只是回复至相对与飞机来说的相对水平位置。这也就是无副翼系统不能作为平衡仪使用的原因。
适当的设置这个参数,飞机在离地起飞时,如果有轻微的倾斜,十字盘会自动修正,使得飞机更加容易离地。
很多飞有副翼机器的朋友一开始飞无副翼会感觉有点不适应,因为总是习惯性在飞机离地的时候打舵,其实无副翼的飞机只需要推油门,升降舵和副翼无需手动修正,飞机就能轻松的离地起飞。
但是如果这个参数设置过大,会影响到到飞机直线飞行的性能,飞出来的航线可能不是很好看,这是因为在实际航线飞行中,我们不是时刻在打舵,有的航线是利用飞机的运动惯性在飞
十字盘回复水平速度参数我们设定为55%

循环螺距EXP值的设定
什么叫EXP?这里就不多讲了,在遥控器的说明书上有介绍,您可以去看看。3GXEXP值设定和遥控器上EXP值的设定是叠加关系。打个比方,如果3GX设定EXP1,遥控器EXP也设定为1,那么体现在飞机上的EXP值就是2.
我们比较喜欢使用遥控器来设定EXP,这样比较方便,所以将3GX软件的EXP设置为0

模拟平衡叶片参数
这个参数比较好理解,对于有副翼的直升机,平衡翼叶片越重,陀螺效应越强,飞机越稳定。
这个参数我们设定为25%

网友:
楼主造福广大模友!

楼主:
进入尾舵参数设置页面,这几个参数的设定相对简单,就简单说说吧
1.
尾舵锁定感度调整

实际就是陀螺仪锁尾感度的调整,这个和有副翼的陀螺仪一样,过高的感度,尾巴会出现追踪现象,过低又会锁不住尾巴,建议先加高感度至尾巴出现追踪,然后再降一点感度至追踪现象消失,这时的感度恰到好处。这里我们使用默认值70%
当然您也可以使用遥控器来调整锁尾感度。

2.
尾舵加速调整

这个设定的意思和前面的集合螺距加速,循环螺距加速是一个意思。我还是喜欢尾巴适中的启动旋转速度,这里我们的设定值为0 如果您飞暴力3D,需要尾巴响应敏捷,建议适当设定此参数。
3.
反扭力补偿

3GX支持在飞机上正装或倒装,但是不支持竖起来安装。当您正装时,反扭力补偿开关打到正向,反装时打到反向。在实际飞行时,如果感觉尾巴打左舵和打右舵的感度不一致,可以适当调整这个值,使得飞机尾巴左右手感差不多,这里我们的设定值为默认值20%

动作速率显示
摇动遥控器摇杆,可以在动作速率显示界面中看到当前的动作速率。可以检查一下当前设定的参数是否适合自己,如果觉得动作速率太大或太小,可以返回前面的界面进行修改。请注意下面这张图中的动作速率只是我们在打摇杆时随机截取的,并不是设定的最大或最小值

设定显示
这个界面可以看见当前所有设定的一些参考值,其中副翼感度和升降感度是通过3GX本体上的旋钮来调整的,我们建议大家先将此旋钮放在12点钟的默认位置不动,飞行后根据实际情况使用3GX里面原配的塑料螺丝刀来调整。每次的调整值推荐为±1点钟。

至此,3GX V2.0版的升级调整基本讲解完毕,有几点请大家务必注意
13GX无副翼系统对飞机组装的要求较高,请务必认真按照说明书来组装。机身的震动排除很关键,过大的震动会导致整个系统的误判,造成飞行手感怪异。
2.考虑到多照顾新手,我们上面参数设定偏向稳定和柔和,一般有飞行基础的模友应该都能驾驭。如果您是高手,欢迎分享您的设定参数,良好的沟通是共同进步必不可少的前提。
3.无副翼系统不是在电脑上设定几个参数就OK了,实际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飞行,调整,才能达到最佳的手感和状态,需要您花费一定的时间和耐心。
     祝您好运!飞行愉快!

                                                                                                    武汉51地带模型

网友:
还没升到2.0.继续顶。

网友:
继续顶。过两天按着楼主的升级2.0 玩玩。

网友:
如果status灯亮红灯,跑马地启动后还是亮红灯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种状态下红灯亮起?或者说哪个调试步骤亮红灯?

网友A:
按住set键跑马灯完后STATUS亮红灯GOV亮绿灯

进入跑马灯后就不动了?????还有一个奇怪现象,就是三只舵机行程在中位调整后,到达最上和最下端的行程量每只都不一样,这样很麻烦无法调整最大角度和最低角度????

网友A:
程序升级完后就是这种状态,然后

重上电,按set键就是status亮红灯,gov亮绿灯,跑马灯跑完后,不会进入绿灯,要按一下set后status开始闪烁第一个DIR灯亮起

网友:
三个舵机是新的KDS怎可能行程不同??怪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跑马灯后就不动了?????还有一个奇怪现象,就是三只舵机行程在中位调整后,到达最上和最下端的行程量每只都不一样,这样很麻烦无法调整最大角度和最低角度????

按住SET接电,需要在5个跑马灯跑完前松开SET键,这样才能进DIR模式。记得遥控器斜盘种类选择120度斜盘,其他混控全部禁用,外置微调归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上电,按set键就是status亮红灯,gov亮绿灯,跑马灯跑完后,不会进入绿灯,要按一下set后status开始闪烁第一个DIR灯亮起

接电后再按SET键,将进入尾陀螺设定模式,第一个灯是宽窄频舵机的选择

网友:
进入DIR后,设置时间是否有限制,如果他跳回初始状态,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有时间限制,慢慢调。反正我调机的时候时间花不少,没有自动跳出

网友:
JR9x的机子120都是60%,这能否调整,每个舵机行程好像不一致

网友:
按set键后是否STATUS出现闪烁,DIR灯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保持60%不变,在调整8度基准循环螺距时再改变数值。关于KDS舵机行程问题,没有用过,没有发言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这是进陀螺仪设定模式了,不是调DIR

网友:
晕!现在两个都是红灯,电源重启按SET键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进入设定程序,所有的调整都是在尾陀螺仪调整,两个都是红灯一个是锁尾状态灯位非锁尾,后面一个是定速灯,为定速关闭状态

网友:
现在调好了,但出现新问题

如果打开感度和飞行模式混控,STATUS出现红灯,那么感度就是不能调的吗???

网友:
感度如何调?

在开始设置时就绑定飞行模式开关还是重设一个绑定开关?再重设,好像混控打开就不能设定

网友B:
看完楼主试调分享 ,3gx大体与3g差别不大,还是没有自旋修正项目,是不是遗漏了??

网友C:
2.0系统我也折腾了很久!反复的折腾,现在发现山鸡差也就这样了!凑合飞吧!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说法,无论你改变什么参数,我个人认为飞起来没多大差别,,,,折腾不好,也就凑和飞

网友E:
“V2.0版与以前版本不同的地方就是,当机头朝前放置,调试者在飞机尾部时,十字盘右侧的舵机必须连接3GX上的AIL(副翼)通道,十字盘左侧的舵机必须连接PIT(螺距)通道,这点很重要,请不要忽视”
您说的这个接线方式指的是使用FUTABA T8FGS发射机,FUTABA R6203SB接收机,采用的是3GX SB接线方式时才这样接,还是所有品牌的控和接收都得这样啊?

楼主:
所有品牌是这样,这里讲的是舵机进3GX的接线

网友E:
哦,也就是说舵机接3GX都得这么接的把

网友F:
好贴,必须顶起来,楼主辛苦了

网友G:
美手加T8爽死了刚好合用

网友H:
软件上我的尾舵加速调整为什么是暗的 不能改变数值

网友I:
好教材!好感动
好教材!好感动 谢谢您!

网友J:
谢谢 已经下了!

网友(2012-06-11):
这个要收藏,还没有到调试3GX这一步

网友K:
楼主,请问下循环螺距是按照以前有副翼栏的设置里设为8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请问下循环螺距是按照以前有副翼栏的设置里设为8度吗?

设定SWASH MIX   达到循环螺距8度

网友L:
摇控器上的油门和螺距曲线还用设置吗?还有就是用遥控器在切换飞行模式时候就是拨动开关吗?刚准备上无副翼买了套450还没邮到家

楼主:
引用 网友L:
摇控器上的油门和螺距曲线还用设置吗?还有就是用遥控器在切换飞行模式时候就是拨动开关吗?刚准备上无副翼买了套450还没邮到家

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请按照说明书设定,需要进行设定!

网友K:
回复 楼主:

能不能讲解下这步啊???真的有点搞不明白了。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还是和以前有副翼一样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能不能讲解下这步啊???真的有点搞不明白了。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还是和以前有副翼一样调吗。

是的!

网友:
学习了!!   不过补充一点吧,所有一切之前,千千万万记得把电机线断开。

网友: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帖子,,,

网友:
离得近就是好 我都是直接当场请教老糜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我怎么也调不了,以前有副翼是油门最低负二度,油门一半5.5度,现在安照您的教程把油门在3gx里调的油门最低高正负十二度后,再去控里按照以前调油门螺距 怎么也调不成,都调成V字型了 求教啊v

网友:
顶起。。。楼主真是大好人

网友:
好贴啊,谢谢发帖,又张了不少知识

网友M(2012-08-23):
楼主真的太好人了,刚入3GX的小弟万分感谢,但还有的是,尾舵动作的正反方向设置,和尾舵的行程设置是如何设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真的太好人了,刚入3GX的小弟万分感谢,但还有的是,尾舵动作的正反方向设置,和尾舵的行程设置是如何设的呢?
P780
参考说明书,和GP780的设置完全相同

网友:
讲解的非常详细,顶……

网友M:
楼主,请问一下,我的尾舵机速率太快了,想调慢点,但又不知在那里调,请高手指教,还有的是在3GX电脑软件上的尾舵加速这个调整是灰色的,没得调,但数值是0的,现在主要的是尾舵速率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请问一下,我的尾舵机速率太快了,想调慢点,但又不知在那里调,请高手指教,还有的是在3GX电脑软件上 ...

调整一下遥控器上尾舵的EXP

网友M:
您好!又要麻烦下您帮帮忙了,我跟着你设好了3GX的设置,设好了循环螺距为8度,但在正常飞的模式下设了油门最低点螺距为-2度,中点为4度,最高点为11度,我再次进入3GX的设置,再次量读循环螺距,但数值已经不是8度了,是14.2度,这是不是那里不对了,还是这是正常的呢?还有的是推油门时(小油门,没敢飞起)飞机有小振动,大桨降到一定的转速时机机抖动得很(就是差不多大桨碰地的那个),确定没有双桨的,请问这两个问题怎样解决呢?我正在苦脑中。。。。请帮一下小弟!!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您好!又要麻烦下您帮帮忙了,我跟着你设好了3GX的设置,设好了循环螺距为8度,但在正常飞的模式下设了油门 ...

3GX  只需要在DIR模式下设定好集合螺距和循环螺距即可,测量循环螺距时,请保证在集合螺距0度的情况下进行,要求将循环螺距设定为8度。一旦进入DIR模式设定,请依次将后面的4个灯号全部进行设定,不然,前面的设定将不被记忆。设定好螺距曲线后,就不必再测量什么循环螺距了。至于说震动问题,请认真检查飞机装配情况,一台严格按照说明书安装的飞机,是不会出现您所描述的抖动情况的。如果飞机飞行中出现点头,请适当提高转速或降低螺距。检查主轴,横轴是否变形!
可以尝试升级3GX V2.1版,设定过程基本一样,就是最后需要校正一次油门行程,稳定性更好!祝您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3GX  只需要在DIR模式下设定好集合螺距和循环螺距即可,测量循环螺距时,请保证在集合螺距0度的情况下进行 ...

谢谢您的详细回复,小弟的现在就是2.1版了,让小弟我调试调试一下,我有什么不明白的还要向大哥请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