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DIY外场电池包请问8S 15AH电池能冲多少电池?

楼主(2012-05-03):
准备入一台X612S,顺便DIY个外场
电池
包,现在看好多人都用A123的电芯来组电池包。
1.请问8S 15AH组起来大概能冲多少组3S 2200MAH的电池啊?怎么计算这个充电量?
2.电池包能不能用X612S来充电?A123的电芯是直接串冲还是需要平衡?
3.充满电压是多少?还有外场放电截至电压到多少就算是用光电了啊?
4.DIY出来的话大概有多重啊,希望做好的模友报一下你们的重量.
我想上面几个问题应该算是想DIY充电包的同学比较关心的问题吧,希望高手帮忙回答一下!

网友A:
5s 2.5kg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大容量的啊,一次能冲多少电?

网友B:
我用8s20ah给pl8充4s2200,没算过能充多少,反正一个下午都飞不完,我带4个电池出去,一个下午大概飞10几个起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A123的电芯需要注意充放电时候的电压吗? 是随用随充,还是用完了再冲啊?

网友C:
不用管,随充随用,不要考虑储存电压

网友B:
我也不是很懂,刚用了几次,好像总电压也没低过25v的,一般少飞的话就飞两天冲一次,多的话飞完回去就充
就是觉得很爽,不怕没电,现在是担心电没飞完飞机炸了,哈哈,所以出去都带2架飞机,炸了还有后备

楼主:
那充电是需要平衡吗?如果需要平衡,我就只组6S了,因为X612S好像只支持6S的平衡,支持不到8S。

楼主:
看来得要自己当小白鼠了~

网友B:
标题
PL8我都没插平衡头充的,电池平衡线很短,不方便,有个功能是8S A123不插平衡头充电,不知道你的充电器有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定的X612S在路上了,只有到手了才知道是啥样.

网友D:
很关注这个。期待结果

网友E:
没试过8S的,用4S 洋垃圾20AH(实际16AH)可以13-14个,8S估计双倍吧

网友F:
没试过8S的,用4S

网友G:
4S 15A 能充多少块 3S 2200电池?

网友H:
我做的就是4S8P的两组,每组18.4AH方便也一举两得。

网友I(2012-07-04):
电池用Wh做单位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网友J(2012-09-01):
这个要记号一下,准备搞外场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