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对6mm厚2.5米宽铁板弯型

楼主(2012-05-03):
如图
手头没大型设备

A3钢板厚度5~6mm 或 不锈钢板厚度3mm;

网友:
外协都不一定有人干,没设备要干出来可就不止是难度了吧,帮你顶顶帖子同等高人

网友:
用手掰吧。

楼主:
做个直径100的滚筒,类似弯管机的方式,来回多次压型达到需要的弧度。
但估计需要动力太大实现不了。

网友:
 慢慢敲打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个直径100的滚筒,类似弯管机的方式,来回多次压型达到需要的弧度。
但估计需要动力太大实现不了。

直径100的辊子2米5的长度,别说是弯6mm铁板了,中间放根焊条都能让辊子起拱了

网友:
直徑148圓棒 3支下去捲圓

网友:
找根直径合适的电灯柱

网友:
早就想问这个问题了,没这个胆量,呵呵!

网友:
6MM?这个需要用到600吨的液压机...工件需要加热..下压过程工件可能有拉深..模具和机械方面都投入巨大呀~~~~~建议使用一整块料...上龙门铣.龙门刨..才500长,不过注定了这是重型工业干的事..哥,我纯纯的问一句,你发这儿来,干嘛?

网友:
找个船厂干吧。 6mm小意思

网友:
6mm 不用考虑了   需要的设备巨大  磨具也下吓死人

网友:
好奇,楼主要干啥

造船厂 有道理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用圆形管剖开加钢板焊接打磨,我以前一个工程上这么做的。

网友:
没玩过   这个高科技了。。。      2mm都恼火      关注解决方法。。。

网友:
找个船厂干吧。

网友:
这个难度够大的!!

网友:
看工艺要求了,如果非的要整体折弯的,那就不好干了厚度太大,如果可以用焊接的话,那这个活还不算很难,找些100粗的管子,对半切开直线处把板子切成一段一段的,逐节焊接起来

楼主:
那就请教另一个问题,2.5米长的管子如何对半切?

网友:
要求高上龙门铣,要求低就划线再气割 。
引用 楼主:

那就请教另一个问题,2.5米长的管子如何对半切?

网友:
在厦门的两个建材市场看到某些店有数控折板、弯板、剪板、冲板等多合一设备,好像有3米长。

网友A:
这个工件展开的板材宽度只有1025,长度2520,为什么大家的思路都是顺着板子的长度去加工呢?

我觉得完全可以从1025这个窄边去顺着长度加工啊。

能不能用滚压?做5个厚度100,直径大雨320,边缘是圆弧形的轮子,上下错开布置在两个轴上,
把板材1025mm的窄边送到轮子之间去滚压,
逐次滚压,每一次两轴之间都接近一些,滚压的槽也就深一些。
5个轮子等间隔分布,一开始间隔大,随着槽深越滚越深,轮子的间距逐渐缩小,直到最后达到要求。

图很简单就不画了。

机加门外汉,异想天开。请轻拍。

网友:
用铁锤慢慢敲打 我相信一年半载 你一定能让那宝物成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件展开的板材宽度只有1025,长度2520,为什么大家的思路都是顺着板子的长度去加工呢?

我觉得完全可以从1025这个窄边去顺着长度加工啊。

能不能用滚压?做5个厚度100,直径大雨320,边缘是圆弧形的轮子, ...

不是异想天开,做彩钢瓦就这么干的,但是你要知道楼主的板子是6mm    这就意味着你想这么加工的话就要准备做个几百吨重的设备

网友:
用250吨的液压机就能压了,但这个宽度对设备有要求。以前在汽车车樑加固店干过,那里有这种设备,8mm的钢板都能干,不过宽度可能不够大!你可以去看看。找那些开泥头车的司机问下,他们应该知道那里有那些加工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