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新手问题,改电机的

楼主(2012-05-03):
请问,如果原来是双380的,直接只换4**的,不换其他东西,只换
电机
,能用吗?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A:
目前只看见99式坦克改540电机的,其他系列坦克空间不够,其实395电机都很安逸啦,我15斤KV都能爬60度土坡。

楼主:
原来虎式的是395吗?还是3**?

网友B:
改395 最安逸!扭力什么都不错!把原马达齿轮拆了安装上去!再把原前前几固定孔扩大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