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小四軸能翻嗎?

楼主(2012-05-03):
請教前輩、高手:玉兔小四軸200mm軸距,5030三葉槳,1510電機,2S1000mAH,起飛重量250g,3D模式下能翻嗎?

网友A:
试试不就明白了?
实践是最好的老师
1510电机配5030桨在2S电池的电压下应该有100-200多克的拉力(个人估计不准确)
2S电池可以配6寸桨
翻肯定没有问题 关键看技术
就你以上的配置如把电池换成3S 800MA 估计翻起来会更爽

网友A:
呵呵 看错了 原来你是用5030三叶桨
翻吧 没有问题

楼主:
是否三葉槳太穩了,技術欠佳目前翻不過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 不妨换2页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