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只玩过911,打算进步,入mini CP好还是mcpx好呢?

楼主(2012-05-03):
新手,只玩过911,打算进步,入mini CP好还是mcpx好呢?
这两款机子差距在哪里?
似乎推荐mcpx的人多,但淘宝一下发现配件不多啊,而且好像也只有寥寥几个店有得卖

楼主:
似乎推荐mcpx的人多,但淘宝一下发现配件不多啊,而且好像也只有寥寥几个店有得卖

网友:
杂交最爽  GMCP 或 MFCPX

网友:
我和你一样,只玩过911,现在入了FBL

网友:
我先飛了F27又換了V911,現在入了MCPX,其實現在幸福多了有FBL的配件可以用(部份通用),另外我會選擇MCPX的原因是多人在玩有問題或改裝等等,有一大堆人可以指導跟相關文章。

网友:
我是飞过260  然后直接 MINI CP了
MCPX的控嘛 基本上用的是DX6I 但是这个控基本上是MCPX专用了
我用的DEVO10控 以后飞大机无压力
第二个 我差钱 MCPX比MINI CP贵一些
客观点说 MCPX 改装升级空间比较大 但是配件不便宜
华的东西吧 反正我现在飞MINI 也没少炸 基本上 没坏什么  原厂件不便宜 不过山寨的也有些(聪少那有的)

网友A:
MCPX可以用FBL的配件,价钱便宜……
看米,米多的一步到位,MCPX+DX8

网友:
标题

引用 网友A:
MCPX可以用FBL的配件,价钱便宜……
看米,米多的一步到位,MCPX+DX8

你知道他会玩到哪一步?怎么一步到位

网友:
DX8  基本控到位了

网友:
有长期玩的决心和信心,可以一步到位控+MCPX
米不多,又想过渡一下,还是mini cp吧,配个d 10以后上大机也够用

又如果心细肯潜水,脑子肯钻研,刻苦练模拟,练一阵子上450也是可以的,大机稳多了,450配件也便宜

网友B:
玩模型,没有一步到位的。科技总在进步……你的技术也总会进步。
任何一台机,到一定程度后,你会改装他、升级他。任何一台控,都会有新版本新功能。
入手就买高级货……浪费钱,开始你根本不需要用到这些,到你需要用到这些功能的时候,或许他降价了、或许又有新的出来了。
入手就只求能用……也是浪费钱,到你需要一些高级功能时候,要换控也是不少的重复投资……

网友:
标题

引用 网友B:
玩模型,没有一步到位的。科技总在进步……你的技术也总会进步。
任何一台机,到一定程度后,你会改装他、升级他。任何一台控,都会有新版本新功能。
入手就买高级货……浪费钱,开始你根本不需要用到这些,到你需 ...

入手12通道前先数数自己几个指头,能不能玩的转,玩不转或者像我们这样纯属娱乐的,太多了反而累赘,遇到抢劫的都舍不得扔出去砸,累

网友:
不如跟我一起玩V120D02S吧?多个玩伴,有事好商量

网友:
DEVO10价格不高,用下来手感不错。飞飞450及其以下机器足够了。性价比很高。
当然,有米的话,直接入T8FG甚至更加高端的控,都无所谓了。控这种东西,不能光看功能够不够,米砸下去了,心里舒坦 。

网友:
mcpx+dx7s能陪你走得更远

网友:
回复 网友B:

  等练成高手了,高端控又成了低端控了。

网友:
直接450吧

网友:
都入,都入,
两个一并玩
喜欢哪个
留下
不喜欢的出群里朋友

楼主:
看来还是MCP X的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