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enixRC如何拉烟

楼主(2012-05-03):
刚买的模拟器,不知道凤凰3.0中飞机如何设置拉烟,知道的朋友欢迎赐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小键盘 7 在系统设置里面 也可以自己设定

楼主:
能具体一点吗,刚接触,不是很熟悉

网友:
發煙通道設置 System>Your controls>Edit profile>
如果只出現7個通道 則畫面右上那個Detailed點入 在通道畫面底下 有個Activate Smoke 在此設置個 控制的開關或旋鈕

网友:
如果要改變發煙顏色 Model >Edit >Smoke and streamers煙和彩帶 >Dispaly-smoke顯示煙>Color顏色   在這裡可改變 ~
再底下的left wing streamer / Right wing streamer / Tail wing streamer 是 設置主翼 左右邊 及機尾的彩帶 一樣可以改變顏色 ~
設置完成 在 Enable 旁邊的四面形點入 出現打叉圖形 完成之後 到畫面底下 點選 Finished ~

楼主:
小弟在此谢过,谢谢大哥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