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开一根丝杆

楼主(2012-05-03):
拆了一根黑田丝杆,拆出38颗钢珠,把里面的钢珠都测量了一下,只有一个3.14,其他都3.16,除去磨损原因,应该都是3.16,专家给看看呢,这个没有问题吧,好像不像有些说的有两种以上的珠子啊

网友:
没掉珠子已经不错了!知足吧·

楼主:
加点乙酸乙酯先把螺母泡泡

楼主:
已经泡好,趁下班之前已经安装上去了,明天再上一个PP,很顺滑啊

网友:
要有点阻尼感才好

楼主:
没有上油的时候,螺母不会自己落下,但假如手动让他转起来,就可以转下来,上了些黄油,反正自己试试,没有晃动,感觉不到间隙,但手压着螺母往固定座方向使力,很顺滑。

楼主:
安装好的丝杆,大概我这根简单,所以拆开和安装都没有费多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