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遥控器开控遥控飘飘为啥油门微调要打到底?

楼主(2012-05-03):
飞我的3d就没问题。换了个飘飘,结果油门最低的时候,通电1806马达报警。滴滴滴滴长响。后来没办法,把微调放到最低才通过。一推油油门就猛然上去了。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不同的接收机和电调,请重新校正油门行程

网友:
校准电调油门行程

楼主:
确定问题了。是换了电配之后没调油门行程。换了模型之后改的美国手未调mode2

网友B:
校准电调油门行程,查电调说明书

网友C:
米国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