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舵机王,8910A+炸鸡后狂抖是哪里坏了?

楼主(2012-05-03):
RT,
舵机
没有扫齿,还是很顺滑,打开后盖似乎有焦味但又不见有烧的痕迹,两颗MOS管外观完好,但是用放大镜看又似乎有很微小的突起,是挂了么,这两颗MOS有什么替代品?貌似买不到

网友A:
大概是输出主齿顶松了电位器,换个电位器试试

网友B:
 看看晶振坏了没,那个驱动管不好买吧

网友C:
如果时间较长的话,电位器该更换了,检查电位器完好的话,就是晶振失效了,炸鸡最容易坏晶振,如果搞不定,寄来帮修。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