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两天飞到水里,终于找到原因

楼主(2012-05-03):
第一次我就在农田上大概1米左右的上空飞,突然感觉飞机失控一样,没动力掉下来了,当时就觉得奇怪,从来没试过这样,虽然是垃圾控也不至于10米就失控,但还是找不到原因,直接把飞机拨
电池
放在水龙头冲,不冲不行,因为变成了坭飞机了,冲干净后把电子设备全拆了,那个辛苦啊,又拆又吹又装的弄了半天,第二天又在农田上飞,飞了一分钟左右又失控了,那里时候我发现尾翼还在水里动,不是转动,是抽筋一样,就像
电机
少了根线一样,后经检查就是电机其中一条线松了。但最幸运的是两次炸机都没有坏任何东西。

网友A:
带着电子设备洗。。。。

网友B:
什么飞机,什么电子设备这么强,防水的还是。

网友C:
吃一堑长一智,都出过一次问题了,LZ还在水上飞

网友D:
一般用水洗没什么事

网友E:
真的用水冲?

网友F:
用水冲啊~你的飞机太给力了!

网友G:
很多電子設備跟本就是防水的,只要沒通電,就一定沒問題,吹乾照用。
但通了電,就有機會短路,而燒掉一些零件,不過,水雖會通電,但電阻都蠻高的,所以也有很大機會沒事。
所以一掉進水,立即拿上來,斷電,再用水洗乾淨就對了。

网友H:
所以一掉進水,立即拿上來,斷電,再用水洗乾淨就對了。

网友I:
一般水的电阻都挺高的,k欧级别。遇到富含离子的水除外。

网友J:
悄悄告诉楼主: 大热天它想洗澡了:loveliness: 以后离水远点保准没问题

网友K:
错!!要水底断电,,否则一拿起来就烧了

网友L:
机子质量很不错,用水洗都没事

网友M:
呵呵,水上飞我怎么也不敢。

网友:
 水上漂 厉害啊

网友N:
两次掉水里的直接原因是在水上飞

网友O:
下次把俺的450放洗衣机里转下

网友P:
 快给你的JJ洗个澡吧。

网友Q:
看来机机也怕热啊

网友:
洗洗更健康

网友R:
灰机掉进水里也不一定坏,我以前一个海风经常钻进水里,设备一次没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