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PRO轴传比我改的皮传震动要小很多 啊

楼主(2012-05-03):
都说皮传震动小  可我的皮传震动大啊  是什么问题··

网友:
很多方面,比如说精度问题啊等等

网友:
 很多原因

网友:
基本是手艺问题,高手装的山寨机比新手装的亚拓还好

楼主:
自己顶下   有人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
皮带松紧,齿距,主桨平衡,双桨,尾桨轴承,尾波顺滑~~~~都有影响,一言难尽啊

网友:
齿轮接触是刚性接触,皮带接触是弹性接触,齿轮接触时的冲击比皮带大啊

网友:
是谁说的轴传比皮带震动大的??? 所见过的对比,没有说过哪个震动大

楼主:
我不装大小桨和尾旋翼组,只换皮传改装件就震动变大,到底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装大小桨和尾旋翼组,只换皮传改装件就震动变大,到底什么原因

皮带松紧程度和轴承顺滑度,仔细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