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们看看我的配置怎么样,哪里要改动的---------------------

楼主(2012-05-03):
主要用于航拍(自己玩)

                                                  重量
新版X600四轴机架                   310g*1
朗宇 X2216 KV880                 70g*4
好盈 30A无刷电调                   25g*4
1047正反桨                             14g*4
                                               共746g
-------------------------------------------------------
飞控+图传+3S电池*2+云台+相机    共七百克左右
-------------------------------------------------------------------
没加相机大概总重:1500g左右

这样配置有什么问题吗?能不能加到2000g,留空时间多少啊?需要改进吗?

网友:
 等楼下解答!

网友:
X2216带2kg起飞没问题,很多人这么做。

楼主:
大伙说说吧

网友A:
怎么没有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电池??


飞控+图传+3S电池*2+云台+相机    共七百克左右
-------------------------------------------------------------------

3S 2200 25C

网友A:
我是说电池容量 这个怎么也得3000MA以上的3S 电池
记住不要两块2200MA电池并联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电池容量 这个怎么也得3000MA以上的3S 电池
记住不要两块2200MA电池并联使用

并联容易出什么问题?

网友:
2块2200MA 3S 电池并联使用还没有一块4000MA 3S电池续航时间久
我没有用过 但有人用过

网友:
并联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续航时间不理想

网友:
我的4轴 轴距450MM 2212 KV900 1045桨 20A电调 兔子控 全重700左右 (无电池)
2200MA 3S 25C 飞些时间8-9分钟
1300MA 3S 25C 飞行时间7分钟
1300MA*2块并联 飞行时间 10分钟

网友A:
最好是问问高手些 2216 KV880电机在配合11寸桨(我个人觉得KV880 配11寸桨效率要高些)
拉力在多少克时是最省电的 然后你的全配置重量越是接近这个值时 你的续航时间才越久
这就要你多斟酌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问问高手些 2216 KV880电机在配合11寸桨(我个人觉得KV880 配11寸桨效率要高些)
拉力在多少克时是最省电的 然后你的全配置重量越是接近这个值时 你的续航时间才越久
这就要你多斟酌下了

1147的力效没1047大啊

晕,1047力效被挡着了  6.90  6.69  6.03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 你真下功夫了 看来10寸桨力效要高些 我的看法片面了
但你仔细看看没有?电流是多大?你图中的电流应该是最大电流吧?
我觉得一般我们的4轴 用2216电机不可能单只工作在10多安培的电流吧?至少不会长时间工作在大电流。
力效不是一个定值 在不同的电压下力效是不同的
我就觉得我的4轴单只电机出力在最大拉力的25%-40%续航时间最长(这个时候单只电机电流只有几安培)
我的电机XXD2212 KV900 配1045桨 用1300MA 3S 25C ACE电池(电池重125克左右)全配重量825克
悬停和一般小航线 可以飞7分钟 电压报警器设定3.5V报警 降落后电池电压可以恢复到3.65V左右

网友:
以上都是我个人的看法和经验 当然每个人的配置不同 效果肯定不一样
为了增加续航时间 用桨效高的螺旋桨 和最大化的减轻重量是最好的办法
这个也是我个人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