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会归来,带回来了S800和禅思靓照几张!

楼主(2012-05-03):
展会归来,带回来了S800和禅思靓照几张!

网友:
目前最清晰的

楼主:
哎,差点我就强回来了哈哈,我还现场测试了,摇啊摇,晃啊晃,确实跟传说中的一样NB!

网友:
很期待啊,GH2的早日出来吧,呵呵,话说photohigher山寨的hero系列,GOPRO版本都要卖1W,够黑的

网友:
原来银色的禅思满好看的,现在搞得黑不溜秋的,还有一堆乱七八糟的线,真不是一点难看,发现DJI设计的东西真是越来越没卖相了

网友:
经鉴定,这是目前最清晰版本

网友:
The king always luck

网友:
黑色的整体比较协调点吧

楼主:
再来2张

网友A:
目前最清晰的,也终于知道禅师是怎么挂到S800上的了
这东东看来就是消除果冻的利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最清晰的,也终于知道禅师是怎么挂到S800上的了

哎呀哎呀,别被误导哦,我询问过最终产品跟这个不是完全一样。跟筋斗云是硬链接,这个减震是用在油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来dji对自己的高频震动控制相当有信心 也是 高频无非是桨和电机的平衡 这个在生产环节是可以控制好的
今天问了朱工 5月中旬之前筋斗云可以全部发完货 然后z15早已成型 取决于供应商 生产出点小问题就推迟几天 什么时候发货还不好确认
期待模友们早点拿到套装 发点视频把我毒倒

网友C:
我想问问禅思有没有hdmi转av输出的模块在里头?

网友:
工程样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最清晰的,也终于知道禅师是怎么挂到S800上的了
这东东看来就是消除果冻的利器了;

4哥,其实果冻不难消除,果冻是由震动产生,只要测得这个震动的频率,再选择消除此频率的海绵或其他减震装置就可以了

难的是云台增益补偿,其实也算是一个震动,只是这个震动频率一般大于10毫秒,那么就可以由电机来矫正,传感器侦测和

算法等也不难,难的是如何让电机快速响应矫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问禅思有没有hdmi转av输出的模块在里头?

已经确认过了,有HDMI转AV的连线。

网友:
LZ辛苦了 照得好

网友D:
个人认为桢数高的摄像是没有果冻的,我用Gopro2的1080P 25桢模式和720p 60桢模式 摄像,1080p有明显果冻,反而720p就没有。后来换成卡片机,1080p 60桢 同样也没有。不过这个理论还需要更多的测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个人认为桢数高的摄像是没有果冻的,我用Gopro2的1080P 25桢模式和720p 60桢模式 摄像,1080p有明显果冻,反而720p就没有。后来换成卡片机,1080p 60桢 同样也没有。不过这个理论还需要更多的测试。

果冻现象取决于成像记录方式 ccd的绝对没有果冻 因为它的每一帧是同一时间成像 而cmos有果冻是因为记录方式是一行一行扫下来的
之所以60p的果冻现象轻一些 是因为扫的速度比30p的高一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果冻现象取决于成像记录方式 ccd的绝对没有果冻 因为它的每一帧是同一时间成像 而cmos有果冻是因为记录方式是一行一行扫下来的
之所以60p的果冻现象轻一些 是因为扫的速度比30p的高一倍

果冻的根源是震动,并非CCD或CMOS的成像方式不同导致。
在相同的震动情况下,CCD尽管不会有CMOS的果冻,但画面的细节同样会受到影响。以1080P规格来拍,得到的画质或许只有在720P下看才是清楚的,放大到原始分辨率看,画面的细节已经被震动取代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果冻的根源是震动,并非CCD或CMOS的成像方式不同导致。
在相同的震动情况下,CCD尽管不会有CMOS的果冻,但画面的细节同样会受到影响。以1080P规格来拍,得到的画质或许只有在720P下看才是清楚的,放大到原始分辨率 ...

蜻蜓兄此言差矣,震动只是果冻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震动+CMOS成像=果冻现象   ccd是快门开放时整幅成像,而cmos是从上到下连续扫下来的成像
也就是说ccd成像的话 每一帧画面的所有像素点都是同一时刻感光的  而CMOS的成像方式是每一帧画面的所有像素都不是同一时刻成像的 换言之CMOS是没有“快门”这一概念的 这个有点类似静态摄影中的“帘幕效应” 所以从原理上说CMOS成像只要有震动无论是高频还是低频一定会有果冻
而CCD一定不会有果冻 当然高频震动会让CCD成像变模糊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这个模糊也是每一帧画面都是整体移动的模糊 而不会出现扭曲导致果冻
很荣幸与你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蜻蜓兄此言差矣,震动只是果冻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震动+CMOS成像=果冻现象   ccd是快门开放时整幅成像,而cmos是从上到下连续扫下来的成像
也就是说ccd成像的话 每一帧画面的所有像素点都是同一时刻感光的   ...

楼上两位说的都没错,是一个意思!
无论CCD CMOS ,震动都会影响成像,CCD单帧清晰度和锐度下降,CMOS就成哈哈镜啦!

网友:
那用GOPRO 就只有用720模式拍了???

网友(2013-02-14):
样品机子吧,螺丝被拆得滑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