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嘉欣F45尾桨电机改用青松5889电机安装方法,锁尾与原装一样

楼主(2012-05-03):
楼主曾购买原装美嘉欣电机,却无齿轮而无法使用,也曾买了10齿青松5889电机也无法使用(齿多增加了与尾桨齿轮的磨擦加大了电机负荷,

使电机急速发热降低输出功率而导致无法锁尾),现新购买了8齿5889电机,

安装成功。也曾数次发帖求助F45尾电机安装,鲜有经验之谈(但是要感谢很多模友的意见和建议),为此楼主愤怒之下入手了450,

虽有450,但也不想闲置F45,如此便出了此帖。

本帖仅为美嘉欣F45机主在目前无法购买到原装有齿轮的单尾桨电机(非尾管套件)的情况下改用青松5889尾桨电机替代的安装方法,

据改无刷成功的
原F45机主反应改用5889电机后,更耐用,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是锁尾效果确实很好,先将完整的安装方法发布如下,

后面有锁尾试飞效果视频,希望对f45机主有用,下一步将对F45改双无刷,届时将再发布详细操作方法。

工具:烙铁、小刀、青松5889“八齿”尾电机

1、5889八齿尾电机和十齿尾电机相比,10齿电机比较短、粗,8齿细长,也因此我后面用小刀把
美嘉欣F45尾电机罩底部削掉了。

2、用烙铁卸下5889十齿电机,如果没安装过别的电机就是直接卸下坏掉的尾桨电机了。这是因为
青松5889尾电机的插头和美嘉欣电机插头不同,线也不够长,同时也是一种偷懒的做法,懒得去
拆机头换整个电机线和电机@@。

3、重新用烙铁安装好5889八齿电机,这里要记住正负极别弄反了,白线接正极蓝线接负极
(这里别以为我弄错了,原装电机好像是蓝色线接正极白色线接负极,青松588910齿也是蓝色接
正极白色接负极,但是青松58898齿电机是白色接正极蓝色接负极),
我刚开始接8齿的时候按照原装和10齿接线法接的,弄反了,试飞的时候尾桨反转,使得右旋无法锁尾。

4、安装好电机之后,安装进原电机罩时发现电机太长装不下,此时我的办法就是削掉电机罩底部

5、说削就开始削,用小刀平削即可

6、将电机重新安装进削掉底部的电机罩,我估计这样更利于散热@@不过别炸尾桨,
容易毁电机,最好用透明胶什么的包一下@@

7、试飞成功,锁尾与原电机相当@@

8、见试飞视频@@

网友:
楼主 这个 F45  控是什么手  中 国手吗

网友:
天呐~,谁设计的尾马达罩,太太恶毒了,这样尾马达如何散热啊?厂家想卖配件想疯了吧。
LZ赶紧把这坑爹尾马达罩削掉2~3瓣,不然用什么尾马达都是短命鬼!

网友:
不是没人答,是应发新手区,这里大多不玩大锤机了。Lz450放-放,模拟先
另外,有个东西叫拔齿器的,也可自己D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新手区也没人回答的⊙﹏⊙b,另外锁尾试飞视频已经上传@@效果很可以的@@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顶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区也没人回答的⊙﹏⊙b,另外锁尾试飞视频已经上传@@效果很可以的@@

视频看了,不错,楼主小伙比较帅呆了~~~不过450可不要在这样的地方飞,砸倒车赔钱,砸到人麻烦!

难道你不知道,现在好多都是设备党!像这种机型,好多人直接看都不看略过了~~~不掠过的,又没玩过,你说咋整~~

网友B:
很悲惨,我的尾电刚报销了!也要换青松了看来!!

不过我改了无刷,声音和动力提升了很多~~~

楼主也抓紧换了吧。不过换了  机头罩就盖不上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悲惨,我的尾电刚报销了!也要换青松了看来!!

不过我改了无刷,声音和动力提升了很多~~~

楼主也抓紧换了吧。不过换了  机头罩就盖不上了~~~哈哈~~~

双无刷还是单无刷?兄弟先给个双无刷电机、电调的连接看看@@

等我主电机有问题的时候再改,美嘉欣F45改无刷,也就是为了延长电机寿命,

适应450电池而已@@

网友(2012-06-15):
很好很不错,给我改机的参考

网友(2012-12-27):
不学了,你直接修吧

网友(2013-05-11):
怎么样,换上尾电机耐烧吗。 我的原装尾电机铜齿坏了,又重新买了两个电机回来备用,不知什么时候飞乐出尾无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