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新手火星问题求教!!!!!

楼主(2012-05-03):
最近一时兴起买了个80cm的超大航模直升机,哪知道这里面水太深,300块买的就是一个玩具!
现在想加入450大家庭 问个弱问题 是不是所谓450机 就是买个450的框架,自己再买亚拓的配件组装就行了?
还是要买taobao上2,3千的套装才行? 我看taobao上还有300多,600多的450空机 是什么情况??
请推荐一款入门450机 最好有taobao地址 感谢!:loveliness:

网友A:
2-3K 的,估计是中档的。

网友B:
如果新手不会选设备,建议买飞越的套机,入门不错的。

网友C:
水深 慎重 建议你 亚托新款套装 全都 装好了 自己省心 但价格需要3000吧

网友D:
买sport或pro空机,不要那种3,4百的,再配设备,最好一步到位。多潜水,选择哪种设备

网友E:
恭喜入魔了~~~

网友F:
买模拟器先,边飞边潜水。不然前面等你的是山路十八弯!

网友G:
多潜水。
先买个sm600之类的假控模拟器,二手的几十块。看看自己的兴趣如何。
如果真的有兴趣就买个真控+加密狗玩模拟器。等你飞到航线了,估计也知道该配什么样的机子了。

网友H:
价格应该差不多是在你选择的型号后面再加个零。这应该还是最基本的。
先上模拟器吧,练得差不多喽再上真机,我的真机买来在家放了半年,我才敢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