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控制主轴开停,该如何设置?

楼主(2012-05-03):
在输出信号中已设置完成,Actlve low选择后继电器起作用,主轴也有动作,可在mach控制界面中该如何控制?

网友:
你要指定他是几号输出,然后在主轴设置页有个主轴正转继电器设置,填写相应的号,给m3指令的时候继电器就会有输出

楼主:
谢谢大夫,我试试看。

楼主:
按下紧急复位,停闪后,主轴启动。点主轴正转没反应,望指点。

网友A:
设置还是有问题吧。
紧急复位灭了后主轴应该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还是有问题吧。
紧急复位灭了后主轴应该不动。

这个好办,可是怎么让他转起来?

楼主:
输出设置如上,复位停闪后,主轴不转。复位闪烁,主轴转。

主轴设置中设置如此,点击主页面“主轴正转F5”继电器没有动作。

网友:
在输出信号out1那里设置脚号

网友:
标题

你的继电器到底是用的几号端口?
如果是用的14号,则out1设置14,主轴那里设置1。

网友(2012-06-12):
我也问个问题,接口驱动一体版A3977 板中没有继电器,能不能外接一个,怎么接?

网友:
在林大夫的提示下,我试了,输入M3继电器能动作。

楼主:
谢了,各位朋友,我的继电器控制也可以正常操作了,设置和楼上惠民的一样,还没有学习的朋友可以参考。

网友:
学习了,正好解决了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