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想入手2A6 有些问题想请教

楼主(2012-05-03):
田宫 豹2A6 哪些部件是金属的?
如果想换RC4WD的65T
电机
速度会变快还是变慢 对车子有什么影响 接口需要改么? 有必要改么?

网友A:
只有驱动轮,炮管(这个不确定),齿轮箱中的某些齿轮是金属的,履带是拼接的,算是半金属吧,电机建议不要改,原装的就很好,坦克不是赛车

楼主:
65T的电机 好似是540的 原装的电机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B:
标题
65t是攀爬用的吧可以替换转向电机,可能速度只有原装的一半,但扭力大一些,125%吧

网友C:
最近好多想买豹2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