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DIY造船的高手,这种船壳怎么脱模的呀

楼主(2012-05-03):
(无正文)

网友:
你问问人家老板,不就知道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问问试试,看哪个老板理

网友:
学习中!有人说拿起球套起来!也有人说用胶布贴上!还有人说用蜡,不过我没有高过玻璃钢!

网上找的资料 供你参考

1.将图纸或根据照片的样子进行1:1放样板。一般需要主甲板,船底轮廓板和船尾板。
2.将三板固定在平板玻璃上,作为船体基本轮廓。
3.将石蜡凡士林和滑石粉按1:1:3混合,石蜡比例多油泥硬,做出的模子硬度高光洁,凡士林比例多油泥软,
便于制作。比例没有绝对的要求,可根据自己的喜好而定。
4.将配比好的原料加温混合融化。一般不要直接在火上加热,这样容易烧焦,可采取大锅套小锅隔水加温。
5.用泡抹塑料和三合板加油泥按船体做出轮廓,此时船体非常粗糙。油泥雕塑不可能一次完成,可以多糊几次。
6.船体轮廓做出以后,就将油泥糊在上面,这道工序和雕塑差不多。油泥雕塑不可能一次完成,可以多糊几次。
7.精加工这道工序和雕塑差不多,需要技术和耐心。
8.用泡抹塑料和三合板加油泥按船体做出轮廓,此时船体非常粗糙。油泥雕塑不可能一次完成,可以多糊几次。
油泥糊完以后就开始粗加工,一般采取刀刮,模型刨子刨,加工出基本形状来。
9.用自制的小熨斗和油画刀配合一边熨一边用油画刀附平,这道工序加工后也会留下熨痕,这时再用锋利的美工
刀片在上面刮,你就会看到满意的效果。
10.用自制的小熨斗和油画刀配合一边熨一边用油画刀附平,这道工序加工后也会留下熨痕,这时再用锋利的美工
刀片在上面刮,你就会看到满意的效果。
11.基本成型
12.精加工用的工具
13.经过精细加工以后的阳模。
14.在进行石膏浇注前,用地板蜡在阳模表面进行打蜡,反复进行3-4次,表面越光亮越好,便于起模。
15.用医用中硬石膏,不要用特硬石膏,因为中硬石膏初凝时间比较适中。
16.将模具用三合板围起来。
17.石膏与水的比例为1:1,冬天适当减少水的比例,夏天适当增加水的比例。石膏与水搅拌要迅速,时间控制 在一分钟之内,这时的石膏似粘稠的液体,可以用水瓢舀着向模具里倒,倒的顺序先四周后**,浇注用迅速, 时间一长石膏就会凝固。石膏浇注完成后,可以用油灰刀将四周的石膏适当地向中间堆积,就象船底的形状。
18.石膏浇注完成后,可以用油灰刀将四周的石膏适当地向中间堆积,就象船底的形状。
19.起模的时间一般在浇注后20-30分钟,这时石膏有点微热。
20.起模的时间一般在浇注后20-30分钟,这时石膏有点微热。起模的时候将船体底朝下平放在沙发等软垫上,手拿玻璃从四周分别轻轻地向上抬,看到四周的石膏都可以脱离石蜡后,就将玻璃整个抬起,如果脱离的好,石蜡 阳模还是完整的。
21.船体阴模完全干透后就可以进行玻璃钢制作了。首先在干透的船体阴模表面打蜡3-4次,其次选择合适的天气, 一般要求气候干燥,气温30度以上的夏天比较合适,如果有烘箱就另当别论了,再者选择环氧树脂和玻璃丝布。

22.玻璃细布要选择织地较密且较软的。
23.用环氧树脂+二丁脂(增塑剂)+乙二胺(固化剂)按100:12-20:8-12比例进行调和,一层环氧树脂一层玻 璃 丝布,船底3-4层,船面2-3层,浇注后的船体厚度在2MM左右。浇注完成后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4-6小时,或 在100度的烘箱里加温固化2-4小时。
24.浇注完成后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4-6小时,或在100度的烘箱里加温固化2-4小时。然后进行玻璃钢脱模,修边, 上下对合拈接。
25.大功告成
26.充分享受船模带来的快感

网友:
上下是分开的吧

楼主:
已经看到它的分模线了,处理的比较仔细,几乎看不出来

网友:
在这个拍摄角度你能看见分模线,只能说你够牛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这张图,是另外一张

网友(2013-02-26):
我看你还是用硅胶做模型----比较好--成功率老高了

网友:
照片中这条混纺的艇的航行姿态及速度去看比赛视频即可了解其质量,整年赛事下来,船体无损伤。速度极佳。上海3H的工艺及质量确实很好和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