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会诊,高手指教~

楼主(2012-05-03):
机机是飞越450sport,mg90s的
舵机
,经过一次炸机后斜盘左边的那个不动了,推油打舵都没反应,但是舵机有供电,具体症状为在舵机行程的中点以下是好的,用手往下施力会有阻力,但是向上抬十字盘就没有阻力了,可以肯定绝对没有扫齿轮,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呀?还有救吗?谢谢了~

网友A:
信号线炸断了?短路了?拆看下好了

网友B:
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1个齿轮的连接点松了吧 单个车轮上有1个大齿轮 中间有个小齿轮 我的933也是这样的

网友C:
电位器炸坏了?

网友D:
估计电位器坏了……(线应该不会插反吧)

网友E:
舵机挂了,再买个新的

楼主:
标题
感谢大家的指教~回去后拆开看看~

网友F:
这舵机坏了就换没必要纠结,炸鸡后不是电位器出问题就是扫齿。

网友G:
便宜的舵机,买多几个备用

楼主:
已经购买新的了,果然是电位器坏了~~谢谢大家了~~~等下一步再坏了就换md933吧,那数字的和模拟的区别在哪呢?看933和mg90s参数都差不多,可是933一个要三个90s的价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