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搭载zi6测试

楼主(2012-05-04):
dji f450机架,用了2个450尾管做的加载架,最初用的mf550的云台进行测试,视频如下

高频震有一些,云台本身太脆弱也导致晃动,尤其是俯仰轴,由于云台属于前伸式的,一点轻微的上下颠簸都会被放大。
于是将云台改造成垂直安装方式,就是把前伸式支架改成垂直的,这样保证重心都在云台中心线上。

以下是改造后的云台测试效果

可以看出,抖动较之以前有了明显改善,但是横滚轴的晃动依然不能完全消除,或许跟云台横滚控制舵机有关。
突然想到假如不要云台会咋样,我记得以前机架抖动会引起果冻效果,这次用一块珍珠棉做了个zi6加挂。
测试视频如下

虽然没了横滚轴和俯仰轴增稳,但是我觉得还行,起码没有明显的抖动了,后半段是我关了四轴自稳定改用手动模式飞的,晃动大些,
以后玩的时候手法温柔点应该没问题,纯属闹着好玩而已。

如图

哈哈 珍珠棉避震摄像机框,f450的脚架也用450尾管延长。

网友:
不错,我一直在考虑这个f450机架怎么装。。。。。

网友:
你这个ZI6比我的好

楼主:
兔哥别开玩笑了,你是师傅,这镜头还是从你那弄的,你说的好是指外观还是成像质量啊。

网友:
真有创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兔哥别开玩笑了,你是师傅,这镜头还是从你那弄的,你说的好是指外观还是成像质量啊。
你的镜头调得比我好。看来我哪天得下下功夫调焦了,我都是随便拧一下就上天了

网友:
问一下兔哥我的ZI6显示屏炸鸡炸坏了,能否用手机的显示屏替代?

楼主:
貌似不行 屏幕的规格参数都不同的。
其实zi6屏幕坏了不影响使用,直接实时输出到显示器上就行了。还能把显示屏拆掉减轻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