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迷你塞斯纳开箱照!(多图杀猫!)

楼主(2012-05-04):
上周就拿到的,可是一直很忙今天才有空把图发上来。
具体的大家看图吧!
外包装

美国手,中文菜单

具体参数,长375mm 翼展550mm 高100mm 重120g 2.4G4通道的控(其实只用了3个通道)
2个3.5g的舵机  1822(官网上好像是1820)8000KV的外转子电机 10A 3.7V 的电调 3.7V 450ma 20c的电池

打开上盖,左下角的白色盒子里是控

机身近照

机舱内部,10A电调、3.5g舵机、迷你四通接收机

接收来个近照

机腹下的电池仓,看着不小,也试过了,最大能塞进900mah的电池,1100的有点太长了,电池仓的用两个很小的螺丝固定,更换电池不是很方便。

楼主:
机翼正面

机翼背面,看到没,拉线机构

副翼舵机,来个清楚地!

副翼的铰链,用手掰了掰,发现有点过硬了!

水平尾翼跟垂尾

随机配件:一个备用桨、前三点的起落架(钢丝握的)、控的摇杆、机翼支撑、胶水、螺丝刀、配套螺丝跟USB充电线(不知为什么木有220V转USB的电压器了)
这个是标配的电池,具体指标看图喽

楼主:
4通道 2.4G控! (跟泉速WASP 100 小直机的控外观一样)
这个控跟泉速其它系列的控通用,就是说:如果你有泉速70x系列的控的话可以继续用哦!
正面!

主界面

一级菜单(除了显示出来的3项外,再向下拉还有个教练模式)

通道设置

舵量设置

油门曲线

网友:
好迷你哦,泉速的?

楼主:
是的,等了1年多了才出的,泉速出新品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官网上还有新的四轴呢!
不过估计是遥遥无期啊!

倒是X3 3轴版的WASP V3 突然冒了出来,一点前兆都没有,只订了3轴的接收跟配套的数字舵机,还没时间测试。

楼主:
继续占位!

网友:
做工好像不咋的啊

楼主:
  我是用摩托XT720手机拍的,照片效果上差了不少,实物看起来还可以。
不过毕竟一分价钱一分货啊!这价位的无刷套机,基本也就这样了。

网友:
现在你还想杀猫,当用拨号上网啊!飞机要找大的室内飞麻烦哦

楼主:
其实拍了不少细节的照片,差不多有50多张,为了符合发图的限制费了好的力气压缩,编辑。

可真到发帖了才发现没必要发这么多,所有就只有以上这点图了,标题也懒得改了!

看来猫是杀不成了哦!

大飞机我也喜欢啊!
可是现在城市里很难找场地的,加上平时都很忙,不可能经常去郊外飞,所以这类小飞机应该很适合在城市里的模友飞的。

网友:
飞行视频啊~!

楼主:
视频先看官网的吧,我的要拍还要抽空才行。
[wmv]http://www.skyartec.net/video/MiniCessnaVideo.flv[/wmv]

网友A:
很喜欢这飞机。可是配件好买么?在网上查了查都找不到配件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喜欢这飞机。可是配件好买么?在网上查了查都找不到配件卖

配件官网上就有卖的,因为是新品淘宝上还没出配件,但是很快就会有的。
而且配件定价不高,比如易损的大桨一包5只,官网定价才20。以后淘宝上会更便宜的。

网友B:
楼主pm个taobao链接看看哈,这种有空机卖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pm个taobao链接看看哈,这种有空机卖不?

空机厂家提供了两种版本,一个是无控的空机,方便泉速的老用户;另一种是纯空机的版本

具体配置可以看官网上的说明
http://china.skyartec.net/Produc ... =%C3%D4%C4%E3CESSNA

至于淘宝的链接啊,要等等才会有的。

网友:
不知楼主的飞机试飞了没有,我也进了这架迷你塞斯纳,但收到货后发现一边的副翼铰链安装的有点问题,导致副翼高出主翼面1mm,这个还不好调,头痛啊。还有,连电池的线太短,每次插拔电池都很别扭,楼主的飞机有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副翼铰链,我这个正好
但是提醒你一下,主机翼和机身固定的结合处,主翼上有个塑料片。
不知道厂里咋整的,这个片片粘的不合理,造成装好主翼后后部翘起了一点(不明显),首飞没仔细检查结果-----炸了机头!
所以没得上视频,不过发现把那个片片切下拉放到主翼上面做压片倒是不错!

还有要说一下,副翼上的两个舵角孔有点大,拉线钢丝在里面很哐,不加固定的话会造成本来就不大的舵量变得更小了。
我是用线缠了一下,OK了。

网友(2012-10-07):
没看到你这款小赛,具体多少米,方便透露一下吗!

网友C:
飞的真好

网友D(2012-11-14):
这一款的轮子圆度不够,我都撞烂了机头了,换了机轮,现在好飞多了~

网友E:
现在的小JJ大行其道

网友F:
这个副翼铰链相当硬...钢丝也硬...而且完全可以做得更轻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