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牛RBM CJ0618+/300/220V

楼主(2012-05-04):
有人使用過這台嗎
想入手玩玩

网友:
不要买,我有一台

楼主:
甚麼情況  能說說嗎

网友:
一般用用还可以的,我也有一台

网友:
我有一台,新买没几天。
楼主想买床,首先得弄清楚自己的用途和自己的水平。如果一味说买床,那肯定是一分钱一分货,越贵的越好。
这小床有多好肯定是说不上,但,够我现在用了;等啥时候不够用了再换就是了。

楼主:
所以這台不算糟  是這意思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這台不算糟  是這意思嗎

这就是传说中的2k4了。

网友:
 这个是2k4?

网友:
难道还4K2吗?

网友A:
买了后悔居多,现在不后悔,早晚后悔。除非你要求很低。并且以后也基本不会提升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了后悔居多,现在不后悔,早晚后悔。除非你要求很低。并且以后也基本不会提升要求

能說明白點嗎?比如哪些缺 陷??

网友:
我也有意,看了很久,基本在2K4和3K3择一了。就是不知道3K3和2K4到底有多大区别,差了那20kg,应该会好点吧。

楼主:
看得多回的少
這台少人用所以沒心得

网友B:
2k4这车床,所谓精度不高主要是装置时没有严格检测,只是简单的装配了事,所以到手后一定要自己将每个部位都仔细检查、调整,经过这一步骤是可以做到较精确,当然所谓的精确还要看操作者的水平。
刚性确实不如工业车床,毕竟只有近40公斤重量,尤其是拖板小,大的切削肯定不行,但是因为是DIY,可以用慢慢干,也能做出较大的工件。解决刚性问题可以用锋利的刀具。
最大的不足是动力传动部件几乎全部用塑料造的齿轮,而且这些塑料并非是真正的工程塑料,只是普通的甚至有可能是翻抄塑料,质量之差实不敢恭维,买它之时一定要考虑日后换钢齿。
如用钢齿轮,噪声的确会大一些,但是如果速度在500转/分钟以下,是可以接受的,本人对工作时噪声是很反感的。所以现在我正在着手将其改为皮带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2k4这车床,所谓精度不高主要是装置时没有严格检测,只是简单的装配了事,所以到手后一定要自己将每个部位都仔细检查、调整,经过这一步骤是可以做到较精确,当然所谓的精确还要看操作者的水平。
刚性确实不如工业车 ...

謝兄弟的教誨
考慮空間.樓層.重量等問題..大床很難下手...
傍晚時已下訂.到貨後再看怎處理了

网友C:
楼主莫非要把小车床放到楼上家里?
晕,为啥不早说呀。
早说的话我会极力反对。等着邻居找你麻烦吧。我的放到地下室了,工作起来的声音很大,一是车床转运的声音(高转比低转要小很多,估计是低转运行时有齿轮减速,高转没有纯皮带),二是切削时刀和工件接触的声音(某些操作时声音特别刺耳,比如切断)。

网友:
开烧工具,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莫非要把小车床放到楼上家里?
晕,为啥不早说呀。
早说的话我会极力反对。等着邻居找你麻烦吧。我的放到地下室了,工作起来的声音很大,一是车床转运的声音(高转比低转要小很多,估计是低转运行时有齿轮减速 ...

切削時刀和工件接觸的聲音可能和轉速有關吧.那車床運轉的聲音有什麼辦法降低?

网友:
还是买工业机吧。。。像上海十一机的就很好,而且真心不贵啊。。。

楼主:
有連結能參考嗎

网友:
一次性到位算了。才40kg有什么玩头。还没我一个大托板重

楼主:
來了..

稍微整理過..

稍微整理過..

試車

試車

网友:
工件伸出太长了。

网友:
倒,工件伸出来这么长你都敢车外圆!
哈哈,等你憋过N回机断过N回刀后,一准儿不再这么玩儿了。
咱们的机机是一样的,要固定好,越结实越稳当越好。我的工作台是角铁焊的架子,铺的细木工板然后把工作台固定在了墙上了。我用力晃都不动,我170斤的分量,就这,有时候还明显感到车床在整体晃动呢。

楼主:
還在琢磨中...
切斷刀裝上.刀尖高度高過工件中心.幾乎是貼上去磨.....

网友(2012-06-15):
不错、工件伸出太长了。小心

网友:
这床我也有一台,没劲才300w干不了大工件。

网友:
不行用了几次就拆了

楼主:
哪裡有改機的帖子可以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