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挂掉之后

楼主(2012-05-04):
65O一直上的FSD3674KV1845.(6S电)435铜浆。。。。速度80左右。。。前天跑第2组电的时候爆转子了。。。。。

请问现在的4极电机3660(比如豹子),3500KV左右,,,上3S电,能跑出以前的速度么???

另请教4极的比2极的电机好在哪里啊??

目前比较好的船用电机有那些牌子?

很久没来船区逛了,,啥都不知道。

另收适合跑我这配置的,3S电机一个。。。至少3660级别以上嘛。。有意的PM或者跟帖。。

网友:
这是我4级豹子3674 KV2650 4S跑得玩具船

楼主:
楼上的换个船壳哦。。。。浪费了电机。。。

楼主:
另请教冰轮10T是2极还是4极电机?

网友:
回复 楼主:

四磁极的,如果用4磁极 3500KV的电机3S跑80KM,按照你这个船型有点困难。

楼主:
如果买4级电机还要掉速度的话。。。。宁可再买FSD了。。
爆掉那个电机还是你卖给我那个呢。。。当初那个电调早挂了。。电机用到现在。。。够了。。就是水冷套水嘴用AB胶粘了不知道多少次。。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个FSD是我卖给你的啊! 那个FSD电机质量可是要比现在的FSD好哦,现在的FSD还是别买为好,免得交学费不是4磁极的电机不给力,是你动力搭配有问题,如果你换2000多KV的电机还是跑6S的话那是很猛的

楼主:
1845KV 6S。。。。。3500KV 3S。。。从转速上看应该速度差不多吧。。还是有其他窍门??

网友:
同样转速,扭力不同啊,低kv高电压来的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1845KV 6S。。。。。3500KV 3S。。。从转速上看应该速度差不多吧。。还是有其他窍门??

转速和扭矩是相辅相成的,转速高了扭矩就小了,扭矩达转速就低。如果3500KV和1845KV扭矩是一样的,谁去高兴去用1845KV的?

楼主:
明白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