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图纸上面没标明尺寸怎么打印啊?路过的请进!

楼主(2012-05-04):
有些图纸上面没有尺寸这个怎么打印啊呵呵呵新手单飞中老鸟别拍砖呵呵谢啦

楼主:
自己一个人孤军奋战飞航模问题多多老鸟们多多帮忙谢谢啦

网友A:
我也不知道额

网友B:
有些製作圖紙裡有比例尺,利用比例尺原則描繪復原原尺寸來製作。如果沒有比例尺,利用原尺寸數據來計算跟圖之間的比例來換算原尺寸重新繪圖。但如果只是組裝圖 那就沒太大的價值,一般尺寸都大幅度失準。

网友C:
我来看一下,积点分,学习学习
我来看一下,积点分,学习学习

网友D:
直接叫打印店的把图纸分点直侧机翼长度…让店员按你想要打印的长度以机翼为比例打印。

楼主:
谢谢十楼十一楼的前辈啦呵呵

网友E(2012-10-31):
新人潜水中,学习了!

网友F:
图纸俺拿手啊,图纸制作后一般都有图框,比如A3纸打印,他的图框就是420x297,就根据它来缩放了,你将图框插进去打印就行了(这是在CAD中)

网友G(2012-12-18):
CAD的容易,可以自己标一下尺寸看看多大,然后缩放成自己想要的大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