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 DX4的控

楼主(2012-05-04):
DX4的控 为什么对频那么难 我都对不上

网友A:
没听过说对频难得。只听说过不懂对频的。。。
这个机器的说明书很明确的说了,对频的时候遥控器不能离机器太近,否则会对不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明书英文的 看不懂

网友B:
标题
LZ应该是没注意细节,对频步骤如下
直机插电,等直机的蓝灯闪烁后,按住控的对频键同时将控的油门杆打到最小,转向杆打到最左,然后再开控的电源,开控后约1秒便可放开对频键同时保持转向杆在最左不动,直至对上频后直机的蓝灯长亮再放开转向杆,此时便对好频可直接飞了。当然对频时控要是航线模式不能是3D模式。

网友C:
開控最好在3秒放開對頻鍵,其他跟樓上說的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