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问题请教!

楼主(2012-05-04):
这块电池好久没用过,好像饿死了,大侠们想想办法还能弄好不?

网友:
你测一下看看还有电压吗?没有话那基本是走了,也可以死马当活马医充电试试就可以救回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电压,可充电就没反应了!

网友:
你得测量每一片电芯的电压,低与2。5V,平衡充不能充了,你用5V的电压直充,等电压上升到3。0以上。再用平衡充

网友:
回复 网友B:

LZ有动手能力的话,要把每片店芯拆下来用手机万能充充电,充到3V以上载重新组装起来用平衡充充电

楼主:
领教了,各位大侠,谢谢了

楼主:
这个电子万能表怎么用啊,电压、毫安怎么看得?还有两支笔怎么插的,有三个孔的!请大侠们帮帮忙!

楼主:
我测过电压了,在3.6v左右,平衡充怎么不能充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充电器啊? 你就测了一片电压吗?

网友:
测的一组电压3.6 吗····  3S电压每片平均算1.2 ····哈哈···

网友:
还是别救了,费神,就是能充进电,放电系数也很小了, 没什么用处。

楼主:
我三片一起测的,有两片电压很小,还有一片就高了!平衡充充电的!

网友:
3S 3.6V,可以扔了

网友:
饿死的锂电居然没大肚子很是好奇啊

楼主:
不是3s电!50块的烂货,不知道能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