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铁船,大侠们看看如何!

楼主(2012-05-04):
船体是用彩钢瓦铁皮包的,船长50cm,宽20cm左右!电机是之前飞机上用的外传子,联轴器是自己车的,螺旋桨也是自己用铝片剪的!船体密封处是用AB胶粘合的,请大侠们指教指教,还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我好纠正!

网友:
小兄弟,这船做的不错不过你要先在水盆里试一下浮力够不(要把所有的设备放上去),如果能浮起来不沉的话,再装饰一下就OK啦:loveliness:
哦 对了,再好把船头做高点,以免前行是水波浪漫入船舱。

网友:
找个干白铁皮加工的,他会弄的更好

楼主:
刚才下水试过了,浮力够了,不过你提的船头低了,是有点低了,不过还好!还有就是速度上不来,可能跟电机和浆有关,我会进一步改正的,谢谢大侠指教!

网友:
千万别跑快了

楼主:
为什么不能跑快了,速度快了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又见铁甲舰!!!!!!做好防沉吧

网友:
飞机用的电机kv值太高了吧,水冷也没有,容易烧电调。

网友:
不错嘿~~~~

船头够尖的,撞谁谁漏!嘻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放心吧,沉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调是25A的,是不是小了?

网友:
做模型船还是用木材或玻璃钢好,容易处理表面,铁皮处理表面就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