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降落视频,求老鸟指教,降落时总感觉缺点什么、、、 ...
新手降落视频,求老鸟指教,降落时总感觉缺点什么、、、555555555555

楼主(2012-05-04):
新手入魔一个半月之多,入手的塞斯纳,磕磕绊绊瞎飞。
今天飞了三个起落,总感觉缺点什么,附上视频,求老鸟指教、

网友A:
感觉打舵有点猛!多练习吧,飞行小时数上去,一切都会好!

网友B:
论坛里有不少讲述降落的经验。
我觉得比较易掌握的是:降落前尽量少去动升降舵,即使要动也要尽量小幅度、动作平缓。
找大一点的地方,多练吧~

网友C:
不会降落的路过,向LZ学习!

网友D:
楼主视频做的好搞笑 我都没这么注意你飞 光看中间文字了…………
不知道你这个是1.2的还是1.4的 我是1.4米塞斯纳
从视频中看你飞的 转弯 爬升 降低高度 不是很平滑啊
再飞上个20块电池 感觉感觉 如果控支持EXP的话 设置下
进入降落航线的距离还是有点短 我都是在350米外对着跑道飞过来 一点一点修正方向和高度的 降落稍许带点油门和升降 落下来是很美的:loveliness: 不对请指正 本人新手

网友E:
很不错了,多练习就好了。飞的多了手感就出来了,不要想着三言两语的评价就能让你的技术突飞猛进。加油加油。

网友F:
不错了,进入降落航线时,收油门晚了点,开始拐弯时就要收油门,还有你平飞是不是满油门飞啊,感觉挺快的,平时多模拟练习,会很好的,祝你好飞!!

网友G:
楼主多看看真飞机的视频吧,争取飞出真机的感觉。大多要轻柔,就像开影响的音量。

楼主:
回复 网友F:
平飞百分之六十的油门,2212 1400kv的电机,搭配8060桨,速度比较快。。。

网友H:
1.进场后感觉速度偏快
2.离地30cm左右,要稳住,再一点点减油,同时配合平尾

网友I:
楼主飞的挺好,多练练手上的动作会更加准确、简练;羡慕你那里的山,推荐ASW15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