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9通升级遇到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2-05-04):
买了个富斯9通控,回来焊上线连上下 载器,打开软件选择单片机型号为ATmega64 点读取,然后就显示进入编程模式失败,反复检查连线,没接错,用表直接量芯片相应脚到下 载器的接口发现线路没问题,,以为是下 载器坏了,然后今天早上去买了个新的,,结果还是不行,还显示进去编程模式失败,但我用它写M8单片机试了试没问题!大家分析下什么原因,我用的是网上买的那种一片M8为核心的下 载器。应该是支持M64的啊。。刚刚有在网上买了片M64。准备回来试试。写上程序在焊到控上

网友:
这个烧写器的驱动电流有点小,有些电路是不能驱动的。

解决方法,1,换好的烧写器,2,并口烧写器,3,发给我,我帮你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