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 我的双重国籍的电机引出线断了 求无损拆卸方法

楼主(2012-05-04):
电机外壳没有螺丝  应该是过盈配合压上去的  不想暴力拆开 求方法

网友:
无损比较难

楼主:
电机尾部是 made in Germany

网友:
建议

A:找个磷铜片,上足锡。
B:把断口处开大一点,断在里面的铜片要刮出铜质,上好松香(一定要上松香,否则焊不牢)。
C:把已经上好锡的铜片插入后,用烙铁焊好(插入的铜片上的锡熔化时会流到断片上)。

网友:
小心刮开电极,上锡焊接引线

楼主:
楼上朋友是说直接焊  不拆开电机??

网友:
哈哈,我拆过,没有那么麻烦。
我的那一只是孤品。2233 006S,一直用不起来,
还有,你的这个电极断了。可以用faulhaber或maxon同规格的换上。我刚好有一个22系列的坏的MAXON电机(磁钢脱落了)。

专门翻箱倒柜的找出来了。不是2233.是2230 006S.173:1

网友:
这是个空心杯电机吧?直径在20MM左右吧

网友:
要是我 就用小刀扣扣 露出电极 焊上一节

这个电机很漂亮!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机直径约20MM   应该是带减速的  轴头用手转不动

网友:
看你焊接功夫了,焊完后把焊接的地方加固一下,这电机值得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