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滑翔机首飞遇险,飞行员成功救机——台风首飞

楼主(2012-05-04):
首次试飞成功啦!!!
配置如下:
动力:郎宇2216 KV880,CAM11*6折叠,4S A123 磷酸铁锂
舵机:副翼+襟翼 125MG,升降82MG,方向65MG。
在动力选择上几经考虑和试验,最终确定为利用手头闲置的2216电机,还有一大箱A123电池。2216电机装在机头防火墙的外面,电线走机身外面,用易拉罐的铝片卷一圈整流罩盖住电机。 4S A123电池安装在机舱开口的中部,全部装配好后飞机重心正好在说明书标定的位置,省去了配重的麻烦,同时2216电机的动力足够让飞机盘旋爬升。
在飞行控制上我采用通常的固定翼飞机模式,左手油门杆控制电机
试飞前和试飞中都没有拍照,原因是我害怕那个“拍照必炸鸡”的说法,哈哈,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试飞选在一片张满杂草的土台子上,可供降落的地方大概有5m x 15m 大小。
当天风力大约3级,机头对准迎风方向,襟翼副翼设置为热气流模式,油门开到3/4,稍用力推出飞机。飞机很轻松的开始爬升。飞行过程就不多说了。滑翔性能真不错,第一次升空飞行了20分钟,开动力时间不到10分钟,这其中包括了好多次着陆失败的复飞和盘旋。
着陆可真把我给难住了。台风速度太快了,而且由于是电动台风,我并没有用油门杆来控制刹车功能,为了着陆失败复飞的时候可以迅速推油门爬升。刹车功能用了遥控器上面的一个旋钮来控制,实际飞行的时候才发现这样控制是多么不方便。降落时收光油门,通过旋钮来控制飞机的下沉率和速度,但是无法控制方向舵了(美国手)。
第一次着陆偏航了,需要复飞,左手松开旋钮再转到油门杆推油门,耽搁了1秒左右,几乎炸鸡!
后面几次着陆尝试了不同的方法,均告失败。不是速度过快,飘过了着陆点,就是飞行不稳定,有失速倾向。经过几次大油门复飞和动力盘旋,机载电显响起了报警声,这意味着我最多只有2次复飞的机会了。这时我想起了师傅教过的飞带襟翼飞机的着陆方法:选择热气流模式,降低飞行速度。同时襟翼下放10度作为着陆襟翼设置保持不变,设定一个基本油门,大约是1格。通过油门与升降舵配合来控制下沉率和速度,落地前拉平并收光油门,终于成功着陆,飞机基本以平飞的姿态落进草丛里
后来又飞了几个起落,除有一次落地前失速小炸一下,其余表现都非常满意。
现在的问题就是
1.我用的着陆方法对于台风这种滑翔机来说是否正确?
2.还有啥着陆方法呀?求高手前辈指教啊~~~~~

网友:
电池仓应做好加强,这里是重灾区.我是用一块3K碳布整体加强.`
降落,襟翼一般下放60度左右,平尾联动(推杆)。

网友:
暴殄天物啊!纤细美丽的台风叫你给改成了个啥呀,最惊奇的是楼主居然用2216就把一架自重1.8KG的飞机飞上天,居然还可以轻松爬升。你舵机都上了HITEC的舵机,不差那点钱换个双天的电机吧!动力和外观都会有一定提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做得好的飞机。阻力小,轻松爬升有什么奇怪的。民航机的最大推重比也才0.5不到。也能30度角平稳爬升啊。

楼主:
的确,台风的气动外形过于干净。1/3油门就可以维持平飞。着陆的时候可以贴着地皮滑翔好长一段距离,远远超出我的预期,造成了小场地着陆困难。
看来,飞这个飞机要转变一下思维方式了,不能用飞天行者的习惯来飞台风。
动力选择的话,我不太喜欢暴力的飞行,而且手头正好有闲置的2216。呵呵,等啥时候我买个小3D用上2216,就再买个双天给台风换上。

网友:
是有点接受不了这个机头的改动

台风,,,

网友:
比较丑,建议恢复原样。

网友B:
蝴蝶刹降落。

网友:
台风?改电动。看照片我实在是无法把那么丑的一个机身和台风联系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蝴蝶刹降落。

谢谢图片解说!
这种高性能滑翔机降落原来可以通过操纵襟翼来改变下降率和速度

网友(2012-08-28):
真是很羡慕拥有台风的兄弟

网友:
那玩意 不用蝴蝶刹   落  的话 好难 落的

网友:
机舱有点鼓呀

网友(2013-01-01):
后面那张图霸气

网友:
不敢想象这也是台风,换个2820电机加个支架吧。没充足的动力,台风的性能大打折扣。飞热气流的话还不如搞个时光鸟算了。浪费呀,浪费125mg ,浪费85mg,浪费65mg,浪费台风这名字。

网友:
学习了  动手能力太强了

网友C:
我也想入个滑翔机不知如何配置

网友D:
台风的速递就是快 降落的时候可以尝试改一个襟翼

网友E(2013-03-29):
可以的 这样应该可以

网友F:
肿么没有视频呢?

网友G:
至少设两三个模式啊,三档开关切换,一个模式飞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