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磨当作主轴,如何通过MACH来PWM调速?求实例指导

楼主(2012-05-04):
如题,,

茶有个直柄小电磨,就是和手电钻那种夹头的。借用模友的一个图,中间蓝色外壳的那个,本身带有无极调速功能

打算用来作主轴,这样的案例实在不少。

只是希望电磨的功率由MACH来控制,设想是自己D个PWM调速放大板,然后和接口板联起来用,但一般接口板(并口,打算参照何兄的做)上,主轴控制的是个小继电器,怎样实现PWM控制大负载?

据说有前辈已经这样在实际使用了,恳求指教
希望不会太复杂

楼主:
电磨本身自带的调速, 请勿予考虑 。 除非 真的可以利用 :loveliness:

网友A:
这种电磨是串激电机,把里面的调速拆了,直接用pwm的直流调速就可以了(220v交流整流为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磨是串激电机,把里面的调速拆了,直接用pwm的直流调速就可以了(220v交流整流为直流)。

是软件控制吗?  怎么连接?

网友A:
两种办法:
1、直接用mach3的pwm输出,通过光耦隔离后控制MOS管,在MOS管上接电机(直流)
2、独立的pwm控制板,把mach3的pwm输出转换为电压信号来控制pwm控制板以进行调速。这相当于手动调节电位器调速。

具体的电路或连接的方法可以参考论坛上的相关帖子。

网友B:
神州难我看难.............

网友:
这种我有个180W,直流能驱动?

网友C:
你得有一个转速的感应头才好调阿,否则低速无力.

高于指定转速,打开开关半流或断流,低于转速全电流.或者通过程序选择全电流的时间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办法:
1、直接用mach3的pwm输出,通过光耦隔离后控制MOS管,在MOS管上接电机(直流)
2、独立的pwm控制板,把mach3的pwm输出转换为电压信号来控制pwm控制板以进行调速。这相当于手动调节电位器调速。

具体 ...

您的方法一。。。

不知哪位大侠能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神州难我看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得有一个转速的感应头才好调阿,否则低速无力.
高于指定转速,打开开关半流或断流,低于转速全电流.或者通过程序选择全电流的时间长度

这样啊
有反馈后,相当于指定一个PWM功率调节范围?
难道也是用霍尔? 有实例就好了  我可想不出来

楼主:
睡前再顶一下
胡乱找的一些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啊
有反馈后,相当于指定一个PWM功率调节范围?
难道也是用霍尔? 有实例就好了  我可想不出来

霍尔开关我没弄过,用光学的肯定可以,就一个转盘打数个孔,检测光的时间长度就能得出转速。和光电编码器是一样的了。我们自己d的便宜。

(忘记了你用的电磨,那可能得用霍尔感应。)

自己参考下串激电机交流调速的电路吧,最简单的才4/5个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霍尔开关我没弄过,用光学的肯定可以,就一个转盘打数个孔,检测光的时间长度就能得出转速。和光电编码器是一样的了。我们自己d的便宜。

(忘记了你用的电磨,那可能得用霍尔感应。)

自己参考下串激电机交 ...

感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