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厂商请进

楼主(2012-05-04):
我的好盈铂金40A挂了,症状..舵机正常,空中加油没气力,全推约只有60%,用舵机测试仪连接电调,电机只偶而抖一抖,不能转动,於是拆下包皮看看,像没什么烧毁,也全没烧的气味,是不是控制部份挂了,能修吗??这个电调只飞了不到50个起落便挂了..

网友:
建议按照说明书重新设置一遍电调的各项参数再试试

网友A:
写着100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啊   我炸鸡的时候吧这个炸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着100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啊   我炸鸡的时候吧这个炸裂了

这个是100UH的电感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然可以修
可以联系好盈客服,会告诉你邮寄的地址和注意事项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