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道jas39装机遇到问题了,大家帮帮忙呀

楼主(2012-05-04):
问题在这,主机翼没有碳杆什么可以连接的,用什么粘啊,搞不好飞着飞着少了跟翅膀。。。还有那个电池仓也够呛,电池明显装不下,小的电池又不够暴力。大家怎么解决的

网友A:
主翼用泡沫胶粘合即可,注意选好一点的,粘合24小时后再用;
这机适合64mm的涵道,3S电池。说白了,不会太暴力的,放心,机翼不会掉的!

电池仓要挖大些(我是往后挖),剪掉一部分那个白色塑料笼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翼用泡沫胶粘合即可,注意选好一点的,粘合24小时后再用;
这机适合64mm的涵道,3S电池。说白了,不会太暴力的,放心,机翼不会掉的!

电池仓要挖大些(我是往后挖),剪掉一部分那个白色塑料笼子
直接用泡沫胶粘够不,我怕用手一扒就下来了。

网友A:
我认为够力。JAS-39主翼翼根部分挺厚的,粘合面也大,我自己就是用泡沫胶粘合的。连90涵道的台风我也是用泡沫胶粘合。你可以先找些边角料用泡沫胶粘合,试试强度的
如果不放心,就买环氧树脂、AB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够力。JAS-39主翼翼根部分挺厚的,粘合面也大,我自己就是用泡沫胶粘合的。连90涵道的台风我也是用泡沫胶粘合。你可以先找些边角料用泡沫胶粘合,试试强度的
如果不放心,就买环氧树脂、AB胶吧。
刚刚看到这几个小配件什么来的

网友A:
上面几个小零件我全扔了(因为我也找不到安装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几个小零件我全扔了(因为我也找不到安装的地方...)
我也看了老半天找不到,那个前轮怎么转弯的,没舵机连接件,我好像缺配件的这样

网友A:
安装电池仓、粘合机身前,需要把前轮转向轴、舵角装好;舵机装好的,否则不好搞。
前轮转向舵角我忘记了,不行自己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电池仓、粘合机身前,需要把前轮转向轴、舵角装好;舵机装好的,否则不好搞。
前轮转向舵角我忘记了,不行自己做一个
那应该只能自己做了,应该少了东西,谢谢啦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用作涵道盖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作涵道盖固定!
涵道盖是那里,半圆那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作涵道盖固定!
还真的是那里,谢谢啦

网友D:
最讨厌底部电池仓的飞机了。稍微大点的电池都装不下,小电池又没意思。。F18 F22 F35都是。。。

最爱的涵道机还是F16。

网友:
对对,F16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讨厌底部电池仓的飞机了。稍微大点的电池都装不下,小电池又没意思。。F18 F22 F35都是。。。

最爱的涵道机还是F16。
这架炸着先。

网友(2012-12-12):
炸了吗?那几个零件是固定涵道舱盖的。

网友(2014-03-31):
挖老帖,想请教一下这个鸡鸡的电调和接收的布局怎样比较合适。现在看来好像要加延长线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