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9米EPO赛斯纳,请推荐电机

楼主(2012-05-04):
最近又看上这架飞机
参数
机翼:1870 mm
机身:1470 mm
起飞重量:2.5Kg
APC螺旋桨:1407
配置:
电机
:???700-800kV
电池
:4S 5000MHA
舵机
:银燕17克*6个
调速器
:天行者70A

网友A:
你还是上汽油机吧  还省电池电机钱

网友B:
太巨了我也没建议我也是新手

网友C:
可以用原厂电机,省心。

网友D:
4250 510KV 6S

楼主:
原厂没有电机呀
推荐4250的电机,700kV,但是不知道什么牌子

网友E: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94809

网友F:
XXD A4130 6公斤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