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固朗KDS7XII遥控器如何调尾舵方向,方向反了

楼主(2012-05-04):
如题,新手,望能说得详细点
多谢

网友:
说明书上很详细

楼主:
说明书如果明白,又何必在此一问.
请知道的朋友指教,多谢

网友A:
在正反设置里调第4通道
菜单选到REV
CH4 把NOR调成REV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搞定

网友B:
也可能是你的皮带装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