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负载力矩计算方法和伺服电机的选型

楼主(2012-05-04):
刚买的0632A型手板车,准备改数控,不会计算力矩,谁能告诉我力矩该怎么计算的,初步设想X轴用1605滚珠丝杠,750W伺服电机,Z轴2505丝杠,1.2KW伺服电机,丝杆和电机直连,不知道力量够了吗?准备批量干活的机器,不是玩具,效率要高,快速定位要15米每分,反正伺服电机额定转速3000转每分,这个应该可以吧,麻烦各位给点建议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1d44344a-95d4-11e1-ae52-0015c55db73d/
预览:

手板车

手板车

手板车

桂林高度尺

桂林高度尺

网友:
和你一様買了32手扳床.凖备改數控.不知如何著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这么快就沉了,没人说嘛

网友:
电机选大了.小一半都大

网友:
什么配置

楼主:
大了?X轴750W,2.4NM,Z轴1.2KW,4NM

网友B:
1.手板车本身就很小,行程很短,用不着15m每分的速度2.伺服电机价格太高,这样改出来不如直接买一台成品0640数控,建议改用86步进,成本能降下来很多。
3.我觉得,你更应该考虑的是机械部分,处理不好的话,机子根本没有什么精度可言

网友C:
6140用的是800瓦的'''沈阳机床一次能吃10毫米左右其实能更大不过我一般外圆背刀3」4毫米

网友:
750w基本够用了,最好弄2档变速 1:5和1:2

网友D:
我看这个电机就够了.很有力哦!

网友:
想高效率干活赚钱,这个床身不合适,吃不了大力,精度没保证,出来的零件超差太多,不如上个数控床身,

网友:
这种光机不知道性能怎么样,有需要的团购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这个电机就够了.很有力哦!

这个好啊,转速够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手板车本身就很小,行程很短,用不着15m每分的速度2.伺服电机价格太高,这样改出来不如直接买一台成品0640数控,建议改用86步进,成本能降下来很多。
3.我觉得,你更应该考虑的是机械部分,处理不好的话,机子根本 ... [/quote
你说的也有道理,不过手板车的精度也没那么差劲吧,误差应该在3丝以内吧,这个精度应该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6140用的是800瓦的'''沈阳机床一次能吃10毫米左右其实能更大不过我一般外圆背刀3」4毫米

Z轴800W吗?有没有用减速?

楼主:
引用 网友E:
1这种光机不知道性能怎么样,有需要的团购一下,

这种光机不也是和手板车差不多的结构吗?

网友:
这种光机导轨间距26cm,托板也比手板大得多,主轴精度据厂家说也比手板高得多,床头的安装孔位也很宽,结构比较合理,x轴丝杆中置,数控如果要上伺服,床身基础就要好,不然发挥不出伺服的高速高效特点,

网友:
楼上说的对,生产要有好床身呀。我感觉电机和丝杠不配套,X行程才100mm。我的建议是X86直连1602丝杠,Z862005丝杠。还要看主轴电机选型,可以考虑用伺服高低转速都有力量、有锁死、增加刀架数量。。。Z米多可上伺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Z轴800W吗?有没有用减速?

Z也好.X也好,都一样.,有没有减速不知道.看不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手板车本身就很小,行程很短,用不着15m每分的速度2.伺服电机价格太高,这样改出来不如直接买一台成品0640数控,建 ...
会玩伺服电机的跟步进电机不是一个档次.它闭环不丢步精度高有劲。

楼主:
这个车现在买都买了,没办法了,就先用它改吧,麻烦各位说说力拒是怎么计算的,主要的不就是要根据力拒来选择电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