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魔:关于新西达电调

楼主(2012-05-04):
O艇,95cm长,买的成品配置。现配置新西达125A电调,速翔3660,2720KV
电机
(9turn,不知什么意思),3S、5000mAH花牌锂电,跑一圈,
电池
、电调、电机全部烫手。不知是什么原因,不敢再跑了。请高手指点!拜谢哦!:loveliness:
原以为电调只要用厂家的设定就行,所以没设置就上电跑了。现在想重新设置,发现第一项电池类型和数量竟然没有3S选项(到4S就返回了)。按商家提供的说明书设置也不行。:funk:

楼主:
沙发自己坐 顶一下先。有请各位大侠赐教!

楼主:
奇怪了?为什么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难道是问题错了?

网友A:
不装水冷吗。。电机与电调。。都要装水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装了水冷啊。而且电调和电机是分两路水冷的。从出水状态看,水冷效果应该不错的。

网友:
看看软轴的阻力大不大!浆是不是太大了!换小点的浆试试看!软轴的阻力大就加些黄油!要是还不行就小油门磨合!磨到阻力小为止!基本上都是4mm的软轴王管太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我回去试试。